铭瑄主板 CPU供电电路

楼主(2015-11-19):
铭瑄主板 CPU供电电路 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上管S极对地只有25欧姆 这个阻值正常吗 拿掉CPU S极对地值有500多  25欧姆是不是不正常 一般的都要100以上吧  请老师傅指教

网友:
谢谢老师傅 。。菜鸟学习中

网友:
上CPU测阻值好像是很小

网友:
25欧姆肯定不对的

网友:
差不多的  上cpu是那个阻值

网友:
这个 我感觉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对地了  就没事吧

网友:
换个cpu呢,还会短路吗

网友:
应该是问题不大吧,有电压出来吗

网友:
是 问题不大 有电压  开机正常了

网友:
有电压出来  估计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
装了cpu,阻值会很低的

网友:
二十五有点低,但也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