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掉电汇总,看了秒杀

楼主(2015-11-19):
开机档15代码----刷BIOS
没复位循环掉电----查PCH 1.8 1.5 vtt电压是否偏高。查324正向输入端分压电阻
没总线供电,没cpu供电-----查pwm EN 相连三极管  去掉三极管
后置usb不能用,关机又自动开机-----拆D8双二极管
档C1无SMBDATA波形和进BIOS掉电 进系统掉电 运行中随机掉电-----拆D8双二极管

不全的大家补充,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加分更是一种美德。不要问我是谁?我是雷锋

网友:
收集了,谢谢楼主。高手一个。

网友A:
楼主有无修到过PE下PS2不能用的故障

网友B:
技嘉的USBOC——R与USBOC——F两个信号有什么区别?那么多组的USB就只是用这两个信号吗?

网友:
很给力顶一下

网友:
楼主给力威武啊

网友:
感谢楼主这种一针见血的帖子,新手学习了

网友:
新手领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总结的好

网友:
直中要害啊 这才我们新手想要的

网友:
h61还坏的少,没遇到几片

网友:
向雷锋致敬,向雷锋学习。。

网友:
话说转转停停的问题 也不少

网友:
简单明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无修到过PE下PS2不能用的故障

   怎么和我反过来的! 我PE可以用 系统不可以用 PS2

网友C:
   想问下 楼主 这些都是自己遇过修好总结出来  还是 售后搞出来的!
     运行中随机掉电(不定时重启的) 这个问题困了我很久  一直没找到根
       现在看到你的了!  我看了下图纸  下次试试你的反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USBOC——R与USBOC——F两个信号有什么区别?那么多组的USB就只是用这两个信号吗?

一个前置usb信号,一个后置usb信号 F前R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USBOC——R与USBOC——F两个信号有什么区别?那么多组的USB就只是用这两个信号吗?

     一个右,一个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 楼主 这些都是自己遇过修好总结出来  还是 售后搞出来的!
     运行中随机掉电(不定时重启的 ...

都是自己修到的,bios问题和供电问题都好修,就是暗病头疼。USB_OC#不稳定忽高忽低,电阻还和温度高低变化,冷机用的时间长,越热越不稳定掉电。后来风枪到处吹才确定的故障点。不容易呀

网友:
F前置R后置

网友:
不愧为硬件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己修到的,bios问题和供电问题都好修,就是暗病头疼。USB_OC#不稳定忽高忽低,电阻还和温度高低变 ...

   真的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己修到的,bios问题和供电问题都好修,就是暗病头疼。USB_OC#不稳定忽高忽低,电阻还和温度高低变 ...

硬件杀手007,你应当花了不少耐心佩服。想了解一下:这板是在上电过程中,你用风枪到处吹?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多大的热力和风力?你这种方法解决电阻变阻的问题的经验不错。
  还有你说BIOS的问题好修,技嘉的H61有两个BIOS,你是刷哪个BIOS的?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款板的BIOS?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现在怀疑是BIOS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杀手007,你应当花了不少耐心佩服。想了解一下:这板是在上电过程中,你用风枪到处吹?如果是这样的 ...

bios我都是官网下最新的,两个一起刷。因为我碰到过刷M_BIOS不好使的情况。风枪吹手距离自己把握控制温度烫手,烫手区域有多大,开机使用状态吹主板

网友E:
LZ  这板子修了多少片?  能总结出几个地方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这板子修了多少片?  能总结出几个地方的故障

不记得多少了,70多家网吧客户,大多进液的,正常坏的到不多

网友:
这修机如行云流水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
楼主高大上的感觉啊

网友:
好东西,这个思路不错,以后可以每片板子开贴,把自己修的问题汇总出来

网友F:
没总线供电,没cpu供电-----查pwm EN 相连三极管  去掉三极管
~请问楼主此信号项连的三极管到底是那颗啊?能不能给个图或者脚位编号啊?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总线供电,没cpu供电-----查pwm EN 相连三极管  去掉三极管
~请问楼主此信号项连的三极管到底是那颗啊? ...

不同版本位置不一样,找芯片en脚(图纸上查)与那个三极管c极相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同版本位置不一样,找芯片en脚(图纸上查)与那个三极管c极相通

请问是isl95836芯片吗?这个信号我不太懂到底查哪个,请明示一下好吗?ISEN信号有3个!PWM的也有2个!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isl95836芯片吗?这个信号我不太懂到底查哪个,请明示一下好吗?ISEN信号有3个!PWM的也有2个!感 ...

95836第9脚开启

网友G:
想问一下LZ怎么查到D8双二极管的啊 ?是要查USB哪个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LZ怎么查到D8双二极管的啊 ?是要查USB哪个脚吗?

不是给图了吗

网友:
修的不少吧,可以秒杀了吧

网友:
有很多这个板,以后有故障就算找到地方了。

网友:
这么牛的帖子为什么不早出啊。碰到好几个类似这种不稳定的还给人家了。进BIOS掉电的,,

网友:
以后不论死活,先杀D8.
反正D8是防止从接口设备搞坏主板用了。 以前的老板没有这个功能照样用。

网友H:
很给力,这些主板现在都没价值修了
硬件杀手007
是没什么价值,但有人就爱花钱修
详情

网友:
这都是秒杀的经验啊,,好好学习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思路更为开阔了

网友:
这经验值得收藏,给维修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高手啊 这介绍很详细啊 经验啊

网友:
话说转转停停的问题 也不少,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人品更好 这样以后修H61 就不愁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GA-H61主板,开机用一会掉电,修了好几个地方,没修好,最后还给客户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CPU开启信号不稳导致的,拆了三极管也一样。下次遇到可以秒了。感谢楼主分享。我还以为是桥坏了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I:
USBOC这个信号是要好好注意一样了
硬件杀手007
在技嘉其它型号主板也有类似故障,比如B75M-D3V,故障点都是USBOC#
详情

网友:
USB供电电路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吗,请教了

网友:
加分是美德,可我今天的分用完了

网友:
H61主板比较难修,我觉得。。。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很有收获!

网友:
这种行为不好吧,半路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右,一个左
是一个前置USB,一个后置USB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很多了, 技嘉BIOS坏的较多,还有一个加焊H61,PCH好了

网友:
修好了一片 挡1519 BIOS 刷好

网友:
进BIOS掉电 进系统掉电 运行中随机掉电进BIOS掉电 进系统掉电 运行中随机掉电 拆D8不行,,今天修到几个GA-H61M-DS2 2.2版本的。。。拆D8一样

网友:
故障一样,但是没有修好,没头绪

网友:
呵呵,没看明白。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H:
很给力,这些主板现在都没价值修了

是没什么价值,但有人就爱花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BOC这个信号是要好好注意一样了

在技嘉其它型号主板也有类似故障,比如B75M-D3V,故障点都是USBOC#

网友:
GA-H61M-DS2的主板,有时掉电重启。装系统是PS2 USB 键鼠都不能用,看到你的贴我吧双2级管拆了,不触发了,是不是拆错了,BIOS刷过了

网友:
我有七八块这种板,就是掉电,就动了两三极管。有没有人收。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片GA-H61M-DS2主板,可以亮机,就是掉电重启,楼主教教

网友J:
那楼主有没有isl95836的pdf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楼主有没有isl95836的pdf呢?

随便找个有95836的主板图纸就行了,论坛一大堆

网友:
D8是USB过流检测一个前置一个后置,楼主厉害啊这种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
324正向输入端是啥?小白求教

网友:
兄弟 总结的不错 当c1 smbus无波,GPIO11可以用作smbus的控制信号  所以导致无smbus波形

网友:
都是经验啊,难得

网友:
你这个D8确实6的一个B。刚修一个关机重启,拆了立马好。
楼主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奉献。深深的让我佩服。

网友:
刚好有块,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2016-12-09):
查324正向输入端分压电阻
这个电阻坏的确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