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主板自动断电不重启

楼主(2015-11-19):
如图,华硕主板P8H61-M的主板,故障为点开机键且自动断电,之后就得每次上电都得点开机键才能上电了,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可以查PCH的主供电1.05V是否稳定,有些可以查温控信号修复,(这里有个问题,ASUS主板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这两个地方还有哪些会引起这种故障呢,或者还可以查哪些条件呢),只是这片板拔掉小4 PIN(CPU供电的12V上管供电)后可以自动上电,由此判断此板故障在CPU故障点,但我在这片上电的瞬间量测了各个电压,内存1.5,PCH1.05,VCCPLL1.8V,VTT1.0,还有个0.95V左右的电压都正常起来了,而且CPU供电也是正常的1V,每组波形也正常,PWM以及每组管子的上下波形也正常,也没有哪组管子有短路或者开路存在,GFX这组管子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存在,IC我换过了,IC是1000RM的,好像论坛也有说这个IC控制的蛮难修的(这里也想坛友留下言修这个1000RM的方法,EN,VCC,都正常的情况下,不胜感激1!!)也没有哪个小电容短路的,我现在是真没办法了,有遇到过这情况的么?请教下应该查哪些信号,分享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