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5-11-19):
一个onda a55n,别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没cpu供电,芯片图如下,

测得的数据如下:
1-vtt/en: 1.5v
12-dvd:   1.30v
31-vdd:   5v
40-btx5v: 5v
10-tsen:  0.2v
7-qrsel:  0v
14-ofs:   1.4v
3-fb:     0v

看样子是满足出cpu供电了,为什么它就是不出呢?

补充内容 (2015-11-26 11:11):
问题解决了,是cpu坏了导致不出cpu供电的,换个cpu好了.

网友A:
换个新的芯片试过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芯片试过了没有啊

不知道这个还应该测试别的数据没有,不能无依据直接就换它吧

网友B:
查下fb引脚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下fb引脚电压

3-fb:     0v,它是0v,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fb引脚电压

我这主板和上面的图是不一样的,图上是接电阻到cpu vss,但我这里接的是电容....

网友:
还有一个驱动芯片坏也会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BD 驱动芯片爱坏 !

网友D:
VID   有高低高组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fb:     0v,它是0v,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反馈脚,作用是根据电压调节输出

网友E:
还有VID组合没查还有FB只会影响电压偏高和偏低,不会导致完全无电压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   有高低高组合吗?

有高低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VID组合没查还有FB只会影响电压偏高和偏低,不会导致完全无电压

我这样的半桶水看来修不出来了,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VID组合没查还有FB只会影响电压偏高和偏低,不会导致完全无电压

RT8802A  VID

网友F:
条件正常换芯片,一般驱动芯片故障率高点,通过打值MOS管G极根据对地值判断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换cpu后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VID组合没查还有FB只会影响电压偏高和偏低,不会导致完全无电压

换cpu后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条件正常换芯片,一般驱动芯片故障率高点,通过打值MOS管G极根据对地值判断

换cpu后来好了.

网友G:
是不是那种几千+那种U,最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那种几千+那种U,最容易坏。

不是,是fm1的64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那种几千+那种U,最容易坏。

cpu坏的它会把cpu供电关闭.神了,这个板如果你不装cpu,它的pg会输出3.3v,如果你上正常的就是1.几好像.坏cpu输出是0

网友:
这么简单                      ?

网友:
换cpu好了吗  是CPU不发出
vid信号

网友H:
拆掉CPU   测量有没有CPU电压 我那个昂达G41的  没有CPU电压 但是电源管理好信号居然有  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CPU   测量有没有CPU电压 我那个昂达G41的  没有CPU电压 但是电源管理好信号居然有  无语了

它确实是这样,没有cpu会出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VID组合没查还有FB只会影响电压偏高和偏低,不会导致完全无电压

fb不一定吧万一接地电阻为0呢

网友:
这个可以换pwm芯片试一下,这个芯片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