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P1T MBX-190 曲折维修

楼主(2015-11-19):
机器:索尼PCG-5P1T ,ATI独显,板号:MBX-190
症状:看电流是不过显卡。
开始以为是显卡坏了,先拆机,主板拿到手里,第一眼就看到U15严重腐蚀,心想可能是这个芯片坏导致的吧。先不管别的,直接从料板找一个换上。

换好后,按开关,我去,不触发了。一量旁边电容有一个短路,下掉后不短,芯片坏的。又找了一块同样的料板,很奇怪,同样的位置装的是R5538,没办法,也找不到TPS2231了,换上试试吧。结果触发到0.1几掉电。。。心想难道不通用?被坑了?拿出神器放大镜看看吧,发现18脚连接Q12线腐蚀断线了,飞好线后,一路跑码,呵呵,故障还原了,电流和拿来一样,不过显卡,看来是多此一举了,但是腐蚀的是真严重。。。哎
       加焊显卡后,亮机了。
       以为就这么完事了,然后给客户报价装机,谁想,竟然不认硬盘,以为是硬盘排线松了,然后用力一插,我去,歪了,一看,线全断了,都不知道是我坑,还是线坑了

图上的已经被剪坏了。
       后发现U盘也不认,光驱也不认。进BIOS设置,结果时间能保存,启动项保存不了,外设总开关开启,然后保存后,又恢复到关闭状态。当时就没头绪了,从来没遇到这情况,都想放弃修了。
       想论坛找个BIOS刷下,结果没有找到BIOS,然后淘宝买了一个,刷上去,结果好了,认U盘了,也认光驱的,应该硬盘也认了,但是排线被我弄坏了,淘宝一搜80块钱,这么坑,飞线吧,飞完结果还是不认,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看别人飞6根线就行了,然后我就把转接线剪了留个头子,看排线接口图纸飞线:

看前辈们都是飞4根数据线,供电部分3V和12V都空下来的,只飞一根5V和一根地线,但是飞好后,仍然不认,不知道为什么,数据线没有错位。还是不死心,6根线到我这咋就飞不好了呢,心想放光驱托架上已经能认盘了,就直接飞到光驱位置上吧。。。可是,我都不想说了,还是不认,不知道为什么了,我把我自己的光驱拖架下掉,量了下,3V和12供电脚都是空着的,也就只有5V和地线了啊。难道数据脚7脚全飞?供电脚也要全飞吗?数据线的位置也没有错啊,怎么就不认了呢?
        心想,可能是头子接触不良,然后随便找了块料板,直接把线飞到料板上,检查没焊短路,就直接上硬盘开机,我勒个去,3A大电流,神马情况!!!心想这下坏了,赶紧把所有线去掉,一看还能开机,可是硬盘放光驱位也不能认到了,U盘也认不到了。。。看了下BIOS设置,好像被还原了,然后设置下。U盘是能认了,听了下硬盘不转了。。。放别的机器也不认了,硬盘坏了,深吸一口气:不作就不会死!!!
         当时想打电话给客户,说修不了了。。。可是还是不死心呐,这样放弃,这么多事都白干了。下硬盘吧,板子拆掉,看到5V数据线连接了一个小保险,量了下,断线了,直接飞个连接线。真是上帝保佑,就这样好了。
         以后用料板真要长个心呐。赶紧打电话给客户转型改光驱位,也不作了。
         求大神指点下,为什么连接了6根线还是不认盘,不知道什么情况。自己也收集了些资料,感觉也没有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这台笔记本有限制?还是飞的线不够粗,供电不稳定?
         修的挺辛苦的,希望看的给加点分,需要升级,好多权限资料我都看不了。

         总结下:TPS2231和R5538(这个芯片我没有搜到图纸)可以代换。BIOS只能保存时间不能保存启动项等,是BIOS问题,直接刷能好。
另外把图纸和买的BIOS分享下。不知道这能加精不。想升级啊,用心修了,也用心发帖了。

 会员1198234300鑫豆2025-1-1 11:41

网友:
非常不错呀 加分

网友:
好像发出去了一张之前修的 BENQ的笔记本了,抱歉。

网友:
这BIOS论坛有的

网友:
运气还不错。。硬盘没有挂。。。不折腾的话。。哪里来的高手!

网友:
修的艰难。、不过修好了。不错

网友:
SONY 的排线让人很头疼,我现在还有个收的SONY本子排线断了懒得换,扔着呢

网友:
刚刚我测量了一下,好像是转接头子数据线和地线短路,然后我把整个头子从焊盘焊下来,结果发现焊盘短路,我也是醉了,我想,正常应该是可以改的,可能只是因为我用了索尼的转接头的原因。

网友:
SONY不好搞,能搞好确实不简单

网友:
为什么没有版主来加精

网友:
遇到这么多问题还能修好,挺不错呀

网友:
终于折腾好了

网友:
这机器的保护隔离不好修

网友:
维修不容易呀 。。。。楼主遇到这种问题估计也是醉了    给楼主加分压压惊。。。。

网友:
不错,有耐心,想给你加分,可加完了。

网友:
原来不能加精,伤心了,以后都没有发帖子的动力了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加分时间已过,希望楼主继续分享,总有一天会加精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