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小心摔的IPHONE5 找不到电话卡

楼主(2015-11-19):
如题 : 昨天晚上 自己出门时不小心 手机掉地上了 屏都差点摔出来了 !  今天过来上班  没事就自己拆机慢慢整

开始的时候本来以为只是卡接触不好 摔松了而已的  ,不想拆开后一通鼓挠  还是老毛病  最后还是我的好搭档告诉我大概是那个东西摔松了
就是他了 哈哈,论坛也用真名的  真是个逗比  还是在搜索信号中呢  就能打电话了

最后是加焊我 圈到的那里后 才能找到电话卡的

以上作品  纯属娱乐  没什么技术和经验   只是觉得开了个处  找地方分享下而已  大神勿喷哈  !

网友A:
苹果不是很耐摔嘛   屏都出来了,  你加焊的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手机都能修好?

网友B:
没拆过苹果手机,楼主加焊的是什么部位?

网友C:
楼主好技术,我拆装个苹果还行,让我焊接就呵呵了!

网友D:
手机零件太小了,必须手工得过硬啊

网友E:
你也 说清楚 加焊的是什么东西哦

网友:
没焊的开不了机 说明相当有水平

网友:
那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是很耐摔嘛   屏都出来了,  你加焊的是什么东西啊?

信号转换的IC吧  我也不懂原理  瞎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 说清楚 加焊的是什么东西哦

额,我也不懂啊   瞎搞的   是朋友告诉我估计是那个东西的问题  就在我圈的框框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我拆装个苹果还行,让我焊接就呵呵了!

其实  拆装的话 相对简单  东西真的很小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零件太小了,必须手工得过硬啊

风枪   烙铁不行

网友G:
不会是用BGA加焊吧?用风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苹果手机,楼主加焊的是什么部位?

信号处理基带部分。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lz   风枪 温度 用多少啊!

网友I:
有可能SIM卡控制芯片摔空焊了,或者SIM卡座摔空焊了都有可能,这最好还是找专业苹果维修人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信号转换的IC吧  我也不懂原理  瞎搞的

你谦虚,瞎搞就能搞好,你也是神了

网友J:
我自己用步步高的屏摔坏了订了屏拿回来换时我还装不会去了

网友:
应该是射频部分的芯片。

网友:
加焊是用bga还是风枪吹呢

网友:
加焊那块叫什么名字来着

网友:
楼主 也是个多面手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SIM卡控制芯片摔空焊了,或者SIM卡座摔空焊了都有可能,这最好还是找专业苹果维修人员吧。

嗯,就是控制芯片的事 灌黑胶的  热下就可以了 自己都是搞维修的 这种小问题没必要找人修 反正都是过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用BGA加焊吧?用风枪?

风枪热下就可以了  没多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信号处理基带部分。

对  还是你知道的多点  我连名字都没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自己用步步高的屏摔坏了订了屏拿回来换时我还装不会去了

我刚开始的第一个手机换屏 也是被我给搞报废了  下次有点经验了 就不会了

网友:
iphone5的基带cpu,下面有黑胶,楼主的手工好,没除胶都能加焊好

网友:
这也能加焊好?万能的加焊大法!

网友:
楼主加焊的是基带还是功放啊

网友:
16e016e016e0

网友:
楼加焊的是基带吧

网友:
加焊基带吧?带胶芯片加焊?不爆锡的话你温度肯定调得很低,不能融锡。这样用不久,

网友:
技术不错,好好学习了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手工

网友:
搞维修的同事帮了不大忙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