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汉蓝暴经典版450电源一个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5-11-19):
收了个全汉蓝暴450的电源,主动PFC芯片旁边一个二极管印字WY BN,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拜托各位老师分析下这个二极管作用?电路板标z82看样子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才对啊!特意拆了个全汉蓝海440的电源对比,发现电路板一模一样的,就保护芯片和电容用料不同,蓝海440那个z82用的二极管标WY YT,再拆了个蓝暴360的电源发现电路板也一样的,这个二极管标称A2 V2,z81也是A2 v2, 这个二极管的负极直连cm6805的第三脚,自己不敢换管测试,请教各位大神老师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吧。主动PFC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吧。主动PFC好难修

图片已上,请帮忙分析,这个二极管负极接cm6805的三脚的,正极串接前面那个玻璃二极管标z81,z81的正极串个R81电阻101到整流桥的负端,究竟这z82是什么作用?第一次修主动PFC的电源。

网友:
图片画黑色圈住那个就是z82,前面那个就是z81,圈红色那个就是R81

网友A:
Z81是稳压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Z81是稳压管啊~~~

这个没拆开看,我猜也是稳压管,z82呢

网友:
大神们都过来帮看下啊

网友B:
如果是桥的负极通过电阻  二极管负极到第3脚  从这点分析就应该是电流检测保护稳压管。就是电流超标 桥的负极电压升高击穿稳压管到达第3脚使IC停止工作。也就是说正常是3脚电压应该为0V     电压保护检测一般在桥的正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桥的负极通过电阻  二极管负极到第3脚  从这点分析就应该是电流检测保护稳压管。就是电流超标 桥的负 ...

多谢张老师的解答非常有道理,刚才查了下果然是这样的。
ISENSE此端检测的输入电流,相对IC的GND,其为负电平,在IC内作逐个脉冲限流及电流反馈信号,ILIMIT触发电平为-1V,其送至内部乘法器,用其四倍增益与内部斜波比较来设置PFC的占空比。升压电感电流下斜波在内部受控调节,决定BOOST部分的关断时间。需要在ISENSE与PFC的BOOST检测电阻之间加一个R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桥的负极通过电阻  二极管负极到第3脚  从这点分析就应该是电流检测保护稳压管。就是电流超标 桥的负 ...

张老师这个二极管能否用其它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张老师的解答非常有道理,刚才查了下果然是这样的。
ISENSE此端检测的输入电流,相对IC的GND,其为 ...

张老师我看错了,刚才又看了下,桥的负极通过R80电阻100欧直接到IC第三脚的,z82负极接IC第三脚,正极与前面z81串接的

网友D:
楼主印字WY的二极管资料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印字WY的二极管资料找到了吗?.....

还没有找到~不知哪个型号的?封装是12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张老师的解答非常有道理,刚才查了下果然是这样的。
ISENSE此端检测的输入电流,相对IC的GND,其为 ...

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你昨晚给的6805pdf我看了电路基本一样

网友E:
楼主图中的电阻就是下图中的D10,D1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中的电阻就是下图中的D10,D11。。。。

高手说的对~看图是一般二极管,张定文老师昨晚发给我的cm6805图纸又是两个4148开关管,我自己特意拆了个蓝暴360的芯片一样的,用的却是印字A2的二极管,经查应该是1206封装的4148,全汉蓝暴这系列的电路板几乎一样的,高手你认为可以直接上4148或者一般二极管4001那些吗?请明示~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手说的对~看图是一般二极管,张定文老师昨晚发给我的cm6805图纸又是两个4148开关管,我自己特意拆了个 ...

我也是小白,我理解两种二极管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我理解两种二极管都行.......

不~一看你就是行家喇,呵呵

网友B:
要看看两只稳压管的负端是连接哪里画出来。从你画的电路分析如果确定是稳压管负端一般接的电源端作为电压检测。是启过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还没有,今早换个4148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两只稳压管的负端是连接哪里画出来。从你画的电路分析如果确定是稳压管负端一般接的电源端作为电压检 ...

分析有道理,待会我再仔细看看画出图来,这电源很新~修不好就浪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手说的对~看图是一般二极管,张定文老师昨晚发给我的cm6805图纸又是两个4148开关管,我自己特意拆了个 ...

4148是1N4148,专用的开关控制作用,4001是1N4001-----小电流整流管,最大1A

根本不能混用,红黑颜色组成的绝大多数是1N4148,---红紫颜色组成的绝大多数是稳压管,我们厂用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4148是1N4148,专用的开关控制作用,4001是1N4001-----小电流整流管,最大1A

根本不能混用,红黑颜色 ...

多谢提醒~这个我知道!就是印字WY的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4148是1N4148,专用的开关控制作用,4001是1N4001-----小电流整流管,最大1A

根本不能混用,红黑颜色 ...

你说的是一情况的用法,建议你理解一下楼主的电路中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