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C-471G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19):
接手一台宏基EC-471G板号是ZQS,用适配器会掉电,用电池和适配器会大电流,单用电池可以的,首先想到是保护隔离管有问题。果断拆开,发现没短路,不管了,反正拆开了,换掉还是一样。看来还是有点难啃。只能一步步来了,打开图纸,量充电芯片ACC和ACDET脚都正常,再量ACOK#发现敌情 发现ACOK#电压在跳,正好有这个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就是这里开始走点弯路。还是不行,只能拆了,拆了PQ4正常了0V,再看ACIN去的地方,去了EC,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不会EC坏了吧。想想先饶过它,整理一下思绪,还是回到原来问题上,电池和适配器就大短路,会不会是检测到电池了,回到保护隔离管 看到D/C#,量一下这个信号也在跳,不管了先把PQ3拆了,不跳了,回头量ACOK#也不会跳了,看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换个PQ3但是结果是悲催的,又开始跳变了。但是至少把故障缩小了,看看PQ3连的也没多少东西,一想会不会是PR28没分压了,然后PQ31就导通了呢。想想自己真是太聪明了,赶紧一量发现元凶pr28无穷大了,赶紧找个换上,解决问题。现在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这个电阻坏会导致ACOK#也会跳变。附上亮机图和元凶 现在充电灯也会亮了,望各位看官加分,加分是发帖的动力

 会员1981662元2023-2-8 11:56

网友:
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网友:
烧了多久呀

网友:
没有烧机,也没烧什么东西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修,简直就是送钱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修好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是最重要的

虽然不明不百修好了

网友D:
想这中故障我一般就当做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这中故障我一般就当做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同学囊中羞涩,加点分不,关键是骗分的

网友E:
掉电找到饱嗝那去了  一般想不到

网友F:
遇到一个机器,电池适配器单独都能用
但是一起的时候会识别不到适配器,不管怎么是装没装电池,acok都没有,修的好烦,后来还搞得烧了东西,又没图纸,真心修不动了

网友:
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学习了

网友G:
我给解释一下你的疑问吧!pr28无穷大了相当于PQ31的G极悬空,场效应管G极悬空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不用再细说了吧!

网友:
换电阻都比换电容的还牛叉

网友:
这个 保护隔离电路 相对容易

网友:
我也来学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解释一下你的疑问吧!pr28无穷大了相当于PQ31的G极悬空,场效应管G极悬空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不用再 ...

y说得好一语道 破天机 啊

网友:
不错 这个机器不过内存就难修

网友:
真不错 写的很好

网友:
发帖不容易啊  果断加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给解释一下你的疑问吧!pr28无穷大了相当于PQ31的G极悬空,场效应管G极悬空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不用再 ...

谢谢解释!但是MOS管悬空顶多就是导通,就导致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会短路,但是为什么我单用适配器ACIN会跳变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只要思路正确,维修这类故障还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修,简直就是送钱

对于我等小白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大神别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让你头疼的

网友:
楼主给力,我昨天修了个T410S的充电电压一下高一下低的,换了充电芯片还是没有好,后来客户不修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学习了

网友:
  加油  慢慢研究

网友:
我也是基础不好。拉学学

网友I:
楼主修得不错,上次加显卡没好也没搞定

网友:
楼主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油 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修得不错,上次加显卡没好也没搞定

也是这个机器吗

网友:
这么难找的元凶,都让楼主给逮住了,楼主真牛逼。

网友:
楼主很给力,分析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这么说是切换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
ge给你点赞了,我觉的还是没有说明白思路

网友:
像大神学习了

网友:
焊得好难看啊

网友:
小白学习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找到饱嗝那去了  一般想不到

你没认真看内容啊,用电池适配器一起会大电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个机器,电池适配器单独都能用
但是一起的时候会识别不到适配器,不管怎么是装没装电池,acok都没有 ...

acok是芯片的得到公共点电压分压后的3.3v以上高电平以后,芯片内部自动上拉3.3v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解释!但是MOS管悬空顶多就是导通,就导致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会短路,但是为什么我单用适配器ACIN会跳 ...

会不会你适配器电压有波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PR28会不会直接对地导致的

楼主都说了电阻开路,哪来的对地?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款板子,先收藏。

网友:
经验帖,加固我们知识!

网友:
多谢分享,技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也是ACOK#的问题,别的机了上也修过。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就不好修了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学习了  !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测测好坏就直接换呢? 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我们小白白福音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看到几个 散热片坏的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多谢分享

网友:
宝隔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点。

网友(2015-12-28):
这到是一个经典的维修案例!以后遇到定能借鉴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分析的不错

网友:
都能开机亮机的 怎么可能是io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