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华硕笔记本K42JE主板掉电蛋疼求助,

楼主(2015-11-19):
这*脏话*华硕K42JE*脏话*太蛋疼了,死活修不好。 内存版号K42JE 主板 版号K42JR REV 4.0
故障  掉电  死活修不好 所有时钟复位,所有PG全部正常,最先故障为不定时掉电,CPU MOS管全干完了。
电容也干了。桥干了后还是一个卵样。之后一高手给了个BIOS刷了,不掉电了。心里安顿了会儿。下班回家装机测试吧
结果用了不到半小时。完了  掉电情况再次出现。再也不会亮屏,但是电流是要到亮机的节奏。1.9几。每次都是这样
在也无从下手。跪求各高手指点。小弟在此感激不尽。附上照片  求解!!!!!!!!!!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这里有大神总结的修复通病帖子,你也研究研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948-1-2.html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干显卡吧啊啊

网友:
最怕修掉电了,论坛里有个通病的帖子,你看下,有权限看不到

网友:
查南桥周边的排阻

网友:
现在是显卡了吧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背后两个电感旁边的电容换成330的看一下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机子,,显卡是AMD的 。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到1.9A   ,眼看就要亮机  ,,  掉电,,,加焊显卡,,不行,,订了个新的      换上OK  。。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机子的情况一样,,换显卡吧

网友A:
南桥问题 换了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 换了可以解决

毛   换了   大哥

网友:
看看外接正常不,,,,

网友:
都掉电,还看什么外接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7-12-21):
你这个搞的头大了。。大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看了看各位的评论都是说这说那的 最终哪里问题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