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6掉电

楼主(2015-11-19):
东芝l526。客户拿来的时候能开机。就是进系统会不定时蓝屏,或者自动重启。换了硬盘和内存故障依旧。于是拆机,把nec大电容换了4个330,之后就奇怪了,电流到0.27就掉电,但是拔掉内存能触发到0.77左右不掉电,刷过bios,330增加到6个,都没用。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别的我都没动啊。有没有哪位师傅提示下。谢谢。对了。电压全部有的。

补充内容 (2015-11-20 09:45):
把330电容全部去掉后触发到0.27左右,但是插不插内存都不掉电了。

补充内容 (2015-11-20 09:46):
虽然不掉电了。但是cpu电压也没了。其它电压还是都有的

网友:
代码多少  0.27电压不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 对比下slp_s3 看看谁先掉

网友:
动了电容就出现故障,肯定还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 对比下slp_s3 看看谁先掉

没有示波器

网友B:
问题还是在这啊
我碰过的是掏宝上新买的330用了后会这样
拆料版上的还换就正常了
现在那些新的就都丢在角落了

网友:
还能亮机说明大电容最多只是性能不良,没必要去换掉。

网友:
测下显卡的供电有了不?

网友C:
0.27的电压的时候 电压都正常 ?
若果只是动了NEC就这样 估计故障点还在你动的地方 (没有自己大意增加故障)

网友D:
470 的加四个   330的加四个有可能还不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0 的加四个   330的加四个有可能还不够稳定

我现在加到6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7的电压的时候 电压都正常 ?
若果只是动了NEC就这样 估计故障点还在你动的地方 (没有自己大意增加故障 ...

电压都有啊,很郁闷,版主能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还是在这啊
我碰过的是掏宝上新买的330用了后会这样
拆料版上的还换就正常了

我换了料板的330还是不行啊。要崩溃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急死了。主要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能亮机的,不好交代啊

网友:
咋没人回复我一下啊

网友:
仔细检查换过电容的地方,不会有短路的吧。

网友:
内存换第二个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