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640p 进水维修

楼主(2015-11-19):
hp 8640p 板号6050A2398701,开机电流上到0.181,然后掉电。全板电压正常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PROCPWRGD没电压,SM_DRAMPWROK也没电压。
测U5038,1脚PM_DRAM_PWRGD 0.5V,3脚
PWR_GOOD_3没电压.在查PWROK,APWROK. 发现PWROK没电压,来自EC.查电压好信号

发现7脚PWR_GOOD_3电压3V正常,PWR_GOOD_3也是U5038的3脚也去了EC,明显断线,飞线过去,开机显示。附上我在淘宝买的点位图,还有大家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大师级别    直接秒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别    直接秒杀呀

那有你那么牛逼,

网友:
师兄6系列时序搞的很精通呀。。。。。。赞一个

网友B:
这个点位及时呀 我的修着

网友:
规矩,检查方法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位及时呀 我的修着

我五块买的

网友:
LZ是不是打错型号?是HP 8460P吧

网友:
厉害 ,6系列都修的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