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15-11-19):
我的显卡hd7870昨晚在通电运行的时候被机箱里面的一根导线落在显卡的背板(靠近dvi接口附近),然后电脑就黑了,也不能开机,要拔插一下主板上的24针电源,并换一个显卡才能开机,如果插那个短路过的hd7870有开不了机,这样这个显卡还有救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有没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
什么都没说清楚,你就问能不能救,哎。。。。。
只要不烧GPU,显卡有什么问题都有的救

网友:
没烧gpu地话。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