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开机不显

楼主(2015-11-19):
今天接修一台苹果A1466  开机不显,键盘背光灯也不亮,也没开机的声音,屏幕有反应但无背光插电自动开机。重启两次后电流才稳定,求大师帮忙!

网友:
插USB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有无复位。

网友:
有复位,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2我的是死机,开机有时候还不显示。显示了就死苹果LOGO滚动条,PE也进不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开机没字符

网友:
你这写的什么啊?屏幕有反应但无背光?是暗屏吗?重启两次后电流才稳定?电流稳定在多少啊?你什么都没说,我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我修得少,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苹果机器拔了电池重启两次应该是正常的,,,屏幕有反应是暗屏吗

网友:
bios刷刷试试   有可能坏掉了。

网友:
苹果的板子容易坏小电阻

网友:
开机电压什么的  来几张图

网友:
重启两次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电流显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