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 PLUS 1.00

楼主(2015-11-19):
华硕 P8H61-MLX PLUS 1.00,点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反复。
    看过以前别人发的帖子,说是不触发,是IO的电阻货排阻822的问题,换了还是风扇转一下就灭,
  跑线,从绿线经过一个电阻,再经过IO的63脚,找了一个型号一样的板子,原来此板已经短线。
  补线后触发了,  直到亮机
发此贴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各位同行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支持楼主上图片,断线这是检钱的节奏

网友:
你要是有这个板子的话,你顺着绿线找就行了,绿线到IO的63脚中间就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上图片,断线这是检钱的节奏

忘了拍图了,没有看到明显的断线,我还有P8H61的板子,万用表测量不通,直接飞线过去的

网友:
既然能转一下风扇掉电,说明IO已经去拉低绿线了,上次修和你一样的板子故障一样是却个供电,导致

网友:
自从有了快速回复,就有不少没意义的回帖了

网友:
楼主是说绿线断线引起风扇转一下停?断线风扇还能转?还能触发?我书读的少,别骗我

网友:
发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的帖子在哪里,发一个

网友:
是pson还是pwmbtn信号电平异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