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505H烧保险

楼主(2015-11-19):
如题,东芝一体机2505H电源板烧保险,也烧了电源驱动芯片,此芯片为8脚,芯片上面标有2A13618,上淘宝买不到,
特此在论坛求助,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芯片的资料,或是代换的,或是手上有货的,恳请共享一下,或是私聊卖给我,谢谢!!!

网友A:
你直接查一下引脚定义啊,找个定义相同的管换上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查一下引脚定义啊,找个定义相同的管换上就可以啊

网上找不到参数,您知道参数的话,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IC上除了 2A13618  ,还有其他字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上除了 2A13618  ,还有其他字样吗?

下面一行是5681  图片你放大可以看得清楚

网友:
下面一行是5681  图片你放大可以看得清楚

网友:
实在不行 换板把

网友C:
磨码的芯片估计你得弄个电路图看看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
有通用模块换上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码的芯片估计你得弄个电路图看看就知道是啥了

电路图也找不到,这才麻烦的,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能模块 试试 看

你这个多少w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能模块 试试 看

上门那个是改电视的?  那么大块头 液晶电视 放不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能模块 试试 看

此电源板有3个光耦,

网友:
你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7FGUJI U,.M,GJHBNLHBH JC MJHBG CJK

网友:
这个说的是18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