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待机 保护隔离不过,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请勿见笑

楼主(2015-11-19):
本人是个小白,对图纸也是一知半解,有很多相关的理论都不懂,做桥学徒出身,虽然混论坛时间不短,但是没发过帖,这次正好修到一台机器,有些地方不懂,正好发帖请教一下高手,顺便给各位小白也分享一下经验,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接到一台G470,客户说,开一会就自动关机,自动关机,一开始就觉得会不会是温度导致,进系统想测温度,发现没有系统。
既然没系统那就装系统吧,结果进PE,一会就掉电了。再触发,发现不触发,看来不是温度的问题,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流,待机0.000,奇怪,再上电池,按开关,发现电池灯一闪一闪,好嘛,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接可调,还是0000,以为是接口导致不充电,拆机
发现接口是好的,还是一步一步来吧,一测,公共点没电压,打开图纸慢慢看吧。PQ302第四脚为18V,继续往下看。要想开启PQ302,受控制于PACIN,ACON,ACOFF,BATT_OUT,这几个条件,一个个看,PACIN 3V左右,PQ312 第一脚0V,奇怪,在看PQ312第二脚2.9V,这是开启了么?很奇怪,要想PQ302开启,这个PQ312应该是不能开启的吧,ACOFF应该为低电平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开启了,也不管他了,先把PQ312拆了再说,拆掉后,插电,发现待机出来了。果断换了PQ312,再接电,发现待机也正常了,装机,测试,问题解决。

这里有点不明白,是PQ312不良吗?用表测试过,也没有击穿的情况,为什么PQ312第二脚有2.9V,把PQ312去掉后,二脚就为0V,料板上拆了PQ312上去,二脚也为0,那之前的PQ312二脚的电压是哪里来的?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三极管有时候内部微击穿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没有看到PQ312

网友A:
PQ312这里2脚工作的2.9V在这里推测是1脚工作串入的,其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存在微短路漏电击穿现象。

网友:
我都看得迷迷糊糊

网友:
比如这种软击穿  不良的原件  还能找到问题就难了

网友B:
我也是做桥学徒出身  8个月了   你比我厉害啊,上次修到惠普的tx1000不能充电  也是一个三级管,另一端出电压1.8v的样子,刚刚好有料板,这个三极管也是和充电隔离管挨在一起,一起换了就好了,也是不明不白,换了三极管后出来的电压是3.3v

网友:
是不是公共端的场馆性能不良

网友C:
没接受过培训,修好就不错了,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做桥学徒出身  8个月了   你比我厉害啊,上次修到惠普的tx1000不能充电  也是一个三级管,另一端出电 ...

说来惭愧, 本人不是特别好学,做桥三年,真正看图纸,也就两年,现在还是看不懂啊,从学徒到现在也快7年了,现在还是一知半解,很多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12这里2脚工作的2.9V在这里推测是1脚工作串入的,其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存在微短路漏电击穿现象。

你这么一说,仔细想想,倒是很有可能,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接受过培训,修好就不错了,给力

以前在维修店学过做桥,从零开始,跟师兄弟们请教过很多很多小白的问题,总算磕磕碰碰自己开店了,现在还是有很多退机的,做维修要想精深看来还是要去迅维啊,可惜没时间。有几次都有冲动想去,结果又犹豫了,呵呵

网友:
看来真是小白啊,努力吧,加油,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维修店学过做桥,从零开始,跟师兄弟们请教过很多很多小白的问题,总算磕磕碰碰自己开店了,现在还 ...

找个时间去基地进修下还是可以的,现在都有远程的

网友:
高手也是从你我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啊!能修出来就行

网友:
要看它的G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
做桥学徒是什么 我现在我是  现在是第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来惭愧, 本人不是特别好学,做桥三年,真正看图纸,也就两年,现在还是看不懂啊,从学徒到现在也快7年 ...

太夸张了吧  我也是自学 基本都可以看懂 多问多看多想

网友:
呵呵,我也是自学的。自己凭兴趣慢慢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