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万用表测量LM324的好坏?

楼主(2015-11-19):
LM324很少修到,然而今天遇到一块突然才想起我不会测量他的好坏,各位知道告诉咱一下好吗?是测量电压还是阻值,测量电压的话主要测量哪几个电压,如果测量阻值的话测量哪几个脚,测量测量,是夹着测量还是红表笔接地测,咱小白一个,切勿笑话!!!

网友A:
这个要测量其本身工作条件才行,可以定义为正向输入电压大于反向,输出引脚为高电平状态工作,相反当反向输入引脚电压大于正向时候,输出引脚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测量其本身工作条件才行,可以定义为正向输入电压大于反向,输出引脚为高电平状态工作,相反当反向输 ...

我是 要知道怎样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测量其本身工作条件才行,可以定义为正向输入电压大于反向,输出引脚为高电平状态工作,相反当反向输 ...

我现在的一块板子问题是正向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324坏了,还是别的,修的少,不会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一块板子问题是正向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324坏了,还是别的,修的少,不会弄啊

可以换324试下,有时候中奖也会出现惊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324试下,有时候中奖也会出现惊喜的。

已经换过了,,么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过了,,么有用。

那可以查下正向输入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查下正向输入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情况。

2.5v的精密电阻一端有2.5v,一端没有,两个分压电阻只有一个电压,而且同样只有一端有,三个电阻都换过了,没用,下面怎么解决!

网友:
比较器正向大且为高就基本正常了,我觉得

网友:
测量电压咯,百度个数据手册看下就知道那个脚多少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324试下,有时候中奖也会出现惊喜的。

你好!我碰到正向跟反向都是,但输出为高电平,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
324是比较器.正大于负就输出高电平 正小负就输出低电平

网友D:
根据工作原理判断好坏,测正向输入端电压是否大于负向输入端电压,正大于负有些是开漏输出外部上拉高电平,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工作原理判断好坏,测正向输入端电压是否大于负向输入端电压,正大于负有些是开漏输出外部上拉高电平, ...

正大于负就是好的,小于负就是坏的?不一定吧!很多时候电压不正常都是外边的电阻引起的。而且正大于负不是绝对的,他们是相对的,是根据彼此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我说没人能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测出好坏的吗!

网友:
在电路种联系图纸分析

网友:
我也是醉了,能给点有用的建议不!虽然咱只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大于负就是好的,小于负就是坏的?不一定吧!很多时候电压不正常都是外边的电阻引起的。而且正大于负不 ...

错,你百度一下看看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碰到正向跟反向都是,但输出为高电平,不知正不正常

这个是比较器输出反馈电压到负向输入端,所以就出现正负输入电压的现象了。

网友:
一般还是坏的很少的  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有人认真测量比较的话,会发现有些板子的负极是大于正极0.05左右的,特别是775技嘉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