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电流上到1.3A后 掉电到0.8A 不亮

楼主(2015-11-19):
刚开始的时候加焊了一下显卡、客户回去后没用了几天就不亮了、

网友:
貌似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不参与显示的把?

网友:
加焊显卡前  应该不是这个电流情况吧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我加焊显卡好了、但是用了没几天又不好使了、 后来我重置了 还是不好使!

网友:
下一步打算买显卡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像显卡问题呀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A:
你去掉独显供电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显卡换好了吗?

网友:
风扇让它常转,装上鲁大师降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独显供电看看能不能亮机、

就单独去掉显卡芯片就行么 ?别的不用去掉么 ?

网友:
你重植株的时候就应该看看集显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单独去掉显卡芯片就行么 ?别的不用去掉么 ?

去掉独显供电 就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独显供电 就电感

芯片我都摘了 还是不亮!但是最后换显卡了、换完显卡ok了!

网友:
通知一下大家

网友:
通知一下大家!我的主板修好了!最后是更换的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坏了吧。什么显卡?

网友:
先用热风枪加热下看看能不能显示,能显示的话就换显卡,不能显示的话就一步步查。

网友:
重植  或换显卡  这很正常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这个显卡是n10m a2

网友:
外接呢,亮不亮

网友:
大家都说是显卡,我还以为是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