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死机

楼主(2015-11-19):
联想g460开机后,不定时死机,死机不掉电,重启后运行一切正常,又是不定时死机,排除温度。刷BIOS无果,大家有没好的建议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喽

网友:
属于疑难杂症 不好搞 慢慢来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只能一样一样的进行排除啊

网友:
不定时死机,难啃得骨头,只要有可能的一个个的换,祝你好运

网友A:
简单排除 如U 内存 HDD等

此机器显卡也有出问题的 具体需要自己分析

网友:
好多桥或显卡虚焊也会导致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排除 如U 内存 HDD等

此机器显卡也有出问题的 具体需要自己分析

一开始以为是硬盘~~换个硬盘还是一样,内存,CPU更换无果,看来是某个电路了

网友:
主板死机的时候你量下供电看是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在一个一个排除。。。内存。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