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 不触发 触发不上电 上电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11-19):
今天去参加朋友婚礼  挺开心的  完事儿回来继续昨天没完成的工作  一块儿昂达的板子  不触发  经测量 开关排针上有3.3V  且有跳变   接着测了IO  W83627DHG的请求上电脚无3.3   好吧  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就从IO的工作条件整起吧  首先测了下61脚IO的待机供电   哈哈哈 没有    这就不对了  诊断卡待机灯以经亮了   IO 怎么没供电呢  断电打了下61脚对地阻值  0.001   这尼玛不是短了吗    上可调 给你个3.3 看你能怎么地  结果很无情的IO  发烫了   好吧  料板拆一个换上去  61脚供电有了   请求上电脚也有3.3了  触发排针也有跳变   还是不上电  这尼玛怪了   接着测了下  RSMRST  也正常有3.3了  动作停了一秒  思想转动一秒  测了下 SLP_S3  点排针的时候  S3也有高电平了  这是给你上电你不上电啊     紧接着又测下  IO  72脚PSON  以经低电平啦  为啥不上电  又测了下  ATX电源接口  小绿线  还是标标准准的5V   我去  这是72脚到绿线有问题啊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跑线了   拿同小铜刷  一阵刷    刷到一个三个脚的管子  经测量  按下开关后  三个脚的管子  跟IO72脚相通的  都以经是低电平了   三个脚的管子另一端仍旧是5V   看来是这个三个脚的管子坏了   台板这玩意我的想法是  没必要太折腾去整  直接三脚管拆掉跟72脚直连  如下图   连好以后  触发开关  终于可以触发了 触发后  看着诊断卡跑码位置  一动不动的 我就来气 又不跑码  要不要这么麻烦啊   到了这种地步了 接着整吧   先从简单开始  换个CPU   结果。。。。。。。。跑码亮机了  哈哈哈  亮机图如下 维修过程中也刷过BIOS    修好之后证明  板子本身的BIOS也是坏的   用原来的BIOS  还是不触发  至此  维修结束了    带好你们的板砖和积分  砸死我吧     最后说一句  你们慢慢砸  我还要继续修 有复位不跑码的板  好难修啊  :Q

网友A:
不触发  在换io之前你先刷的bios  还是换io之后刷的bios啊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吗  这样的板子 bios损坏  也会导致不加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在换io之前你先刷的bios  还是换io之后刷的bios啊

换之前就刷过了   只是修好后  我感觉亮机有点慢  就把原来的刷回去  结果发现不触发

网友:
跑线   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吗  这样的板子 bios损坏  也会导致不加电吗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图纸和板号才知道。

网友B:
      分析的不错    写得也很好    衣加分    跑线修板确实很头疼    楼主厉害

网友C:
72脚PSON 电压低,这个故障有遇到不过不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吗  这样的板子 bios损坏  也会导致不加电吗

不分AMD   英特尔   BIOS 参于触发的   BIOS损坏都有可能引起不加电  你是刚到实地  还是毕业了

网友:
跑线好麻烦  有钱收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不错    写得也很好    衣加分    跑线修板确实很头疼    楼主厉害

为了收钱  不跑也得跑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脚PSON 电压低,这个故障有遇到不过不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PSON   正常工作时就是低电平吧

网友E:
IO  W83627DHG 型号IO芯片的61脚对地阻值为1欧姆,说明IO芯片本身内部已经短路,其实可以不用烧机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了收钱  不跑也得跑不是

是72脚以为低电平但不开机  72相连到那个管子没错啊  是没有正常的拉低ATX电源PSON

网友E:
楼主这样子飞线操作其实可以省去买三极管料件的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分AMD   英特尔   BIOS 参于触发的   BIOS损坏都有可能引起不加电  你是刚到实地  还是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它是bios芯片损坏还是 刷写

网友F:
楼主这样子飞线虽然省事儿了!但会不会影响到IO的寿命啊!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真牛,楼主还真是挺有耐心。

网友H:
昂达可以算是最差的主板之一

网友I:
那个LED灯是不是迅维兑换的啊,哈哈,我也有一个

网友:
你那个管子怎么不换上去

网友:
这种主板   bios不参与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毕业了 它是bios芯片损坏还是 刷写

BIOS程度坏了  芯片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W83627DHG 型号IO芯片的61脚对地阻值为1欧姆,说明IO芯片本身内部已经短路,其实可以不用烧机法的 ...

烧烧更保险不是  换个IO  也挺麻烦的  整准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72脚以为低电平但不开机  72相连到那个管子没错啊  是没有正常的拉低ATX电源PSON

连那个管子是没错啊  但是绿线为低以后  那个管子两端都应该变低 电源才输出电压啊  一端低一端高  怎么能行呢  那肯定是那个管子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子飞线操作其实可以省去买三极管料件的成本。

其实我是懒得去查那是个什么管子   本体就标个NC   直连起来拉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样子飞线虽然省事儿了!但会不会影响到IO的寿命啊!

这个对IO  没啥影响吧  待机的时候  72脚就是有5V    现在直连起来也是5V   触发后变低  能有啥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真牛,楼主还真是挺有耐心。

为了生活  咋办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昂达可以算是最差的主板之一

还JB  没图  超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LED灯是不是迅维兑换的啊,哈哈,我也有一个

这个都让你发现了  哈哈  是换的

网友:
呵呵,最主要的是主板超不稳定,不定时不能开机,把电池拆了再装上又能用一段日子了,我从不出昂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IO  没啥影响吧  待机的时候  72脚就是有5V    现在直连起来也是5V   触发后变低  能有啥影响呢

电压虽然一样,但驱动能力肯定不同了!IO直接驱动ATX绿线恐怕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直连的意义是让三级管失去本身开关工作性质。

网友:
不错耶,思路清晰

网友:
NV桥的BIOS不参与触发。

网友E:
楼主这里烧鸡目的应该是判断io芯片61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故障。

网友:
这中板子为什么老坏三级管呢

网友:
坏三极管在这里可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很好啊。一般碰到这种io发出低电平。。绿线不拉低的就直接飞线过去了。。跑线很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里烧鸡目的应该是判断io芯片61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故障。

我烧机  就是看哪个烫就干哪个  没有特定区域

网友:
这板bios也参与上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台式机IO  一般程序  都在IO内部     你这个主板图纸我没找到   你有吗   我看看!

图纸我也没有   我看的IO的PDF    W83627DH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我也没有   我看的IO的PDF    W83627DHG

参与触发的脚位  是配置好的   不需要外置程序啊  所以BIOS应该每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