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300开机有声音屏幕不显

楼主(2015-11-19):
遇到联想扬天S300开机有声音屏幕不显示的可以刷下屏程序     U3    这个芯片就是屏的程序

联想扬天S300 10039-1M U3屏驱动.rar

网友:
一般都会认为是显卡,屏程序这东西很少玩

网友A:
这个是屏码片的程序 ?

如此换屏应该OK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一体机的吗?

网友C:
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

在主板上,标号是U3,在主板屏线接口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一体机的吗?

是联想扬天S300一体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码片的程序 ?

如此换屏应该OK

换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看图纸,还控制着屏的供电和背光,,,,,,,是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是刷屏程序好的吗?

网友:
看了这么久的贴,制程序屏好了的还是很少见.

网友(2016-09-25):
我这有个机器 扬天S300  但是U3怎么是251 1能刷吗 你这个

网友:
仔细一看 是板号  等有了下载分刷一下试试

网友:
刷屏的程序好了吗

网友:
能点亮,程序会不会引起红屏?

网友(2016-11-01):
word天呢 这技术也没谁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