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 启用集显花屏 禁用不花 求助

楼主(2015-11-19):
acer V5-431 启用集显花屏 禁用不花 求助

网友A:
驱动,CPU,主板CPU供电,三个地方

网友:
先看软件再整硬件

网友:
先重新打驱动 然后换CPU试下

网友:
先软后硬   排除软件后换cpu  内存   刷bios啥的,桥也可能会造成集显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CPU,主板CPU供电,三个地方

说的够全啊!让我说些什么?噢!还有BIOS!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的独显  集显怎么禁用呢

网友:
二楼的答案很全,干完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的独显  集显怎么禁用呢

集显也能禁用的话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这个好像是 只能装win8。1  我这个换个主板都不行还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