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712s+通病,驱动板坏

楼主(2015-11-19):
接手一台显示器,型号就是标题那个。现象是电源灯一直亮,屏幕没显示。拆机检测供电正常,按键板电压低。按键接口附近有原件发热,最后确定一电容C412短路了。剔除,OK。

网友:
有图,怎么传的?

网友:
添加图片

网友:
这样上传图片!关心你的电容位置!

网友:
接手一台显示器才修那么一台就说通病!

网友:
传个图片,看看是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呵呵,说得轻松,应该修得不少时间吧

网友A:
修的不错,但这个真不是通病,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更完美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选成高级模式才找到传图

网友:
提示没有合法图片上传,大小格式都检查过,不解。

传图提示没有合法图片上传,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但这个真不是通病,

这个坏的确实多,n年修好过一台,在以后忘记了。在以后都换通用板了,这次记录在这里,或许百度下就能出来。

网友:
短路问题好查

网友:
有图片就更完美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 也搞点积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啦,好多这种驱动板都会坏那个电容的

网友:
本人目前也在修显示器,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按键接口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哈哈

网友(2015-12-27):
通病倒不是,仔细量还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这个通病很早就出来

网友:
冠捷驱动板,不止712S有这样的通病,还有好多型号,我前些年就碰到好多了

网友:
AOC的通病, 这个电容短路,再驱动板的左下脚

网友:
这不叫通病,叫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