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

楼主(2015-11-19):
手上有块收回来的P8B75-MLX 上电开机掉电,测了下各VSB 不少电压  在坛里找到了IO NCT6779D 的资料各种猛测到95脚对地短。不知道这个触发信号叫什么  向各位大神大虾请教 欢迎各种拍砖头。

网友:
看下芯片本身PDF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上不是写着了吗

网友:
挑起该脚如果还短就果断换IO吧!

网友:
图纸上很清楚呀,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PDF里有引脚说明,你测那个脚干啥?

网友:
图纸上写得很清楚啊

网友:
我还以为精华贴,。原来是垃圾贴,哎,不懂就别发啊

网友:
有图纸你还看不出来吗

网友:
PDF里有引脚说明

网友:
看下PDF资料

网友:
修了几块,Bios和SPD第8脚3.3V烧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