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1-19):
机型:DELL 5520
板号:LA-8241P  Rev:1.0  HM77芯片组+独显
故障:开机不显示

同行拿单板过来说原故障是开机不显示,上家维修后扩大了故障

维修思路:

1.      目测主板外观,发现CPU供电IC和内存供电IC换过,Q1  MOS管的1脚 D极掉了焊盘,看图纸只是LED信号的MOS管,可以不用补线, 检查焊接。。很给力,没有空焊

2.      打各大电感和公共点阻值没有短路后按开关上电,还能触发,电流上到0.3停住了,测各大电感电压,除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

3.      检测内存供电条件,发现开启信号SYSON 0.3V不正常,断电打阻值11短路了,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查图得知去往了QZ12 MOS管和TPS2231供电IC。

4.      追查TPS2231供电IC,发现没有装,于是拆了QZ12  MOS管后阻值还是短路,那就是EC自身短路了,此EC是KB9012QF A3 自带程序的,用编程器先读出来,换EC后再刷回去

5.  程序读出来后拆EC,顺便打 SYSON阻值恢复无穷大,换好EC后再把程序刷回去。。

6.      EC焊好后测SYSON信号阻值恢复560多,带着微笑的表情按下开关上电 电流还是0.3,但是测SYSON信号 3.3V已经出来了,测内存电感还是没有电压,示波器测PQ300上管G极没任何波形,判断芯片坏

7.      内存供电IC换后电流跑上去了,看电流跳变像是亮机了,但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示波器测EDID有波后就让同行拿走了

--------------------------------------------------------------------------------
  不太会发帖,这里还有  http://user.qzone.qq.com/11533557/2

网友:
楼主这是灌水么  小心版主哦

网友:
楼主这明显的是灌水呀,一会 就有人来查封你了

网友:
这头像怎么这么熟悉,

网友:
你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赶紧补个帖子 要不你完啦

网友:
以后请注意!!!!!!!!!!!

网友A:
没有图片 有点遗憾
这个板子的维修量不小 供电 EC 程序 ……

网友B:
内存供电没有,怎么除U供电外的其它电有了。说不通啊?

网友C:
追查TPS2231供电IC,发现没有装     芯片没装 你上电不会大短路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 有点遗憾
这个板子的维修量不小 供电 EC 程序 ……

没经验发帖 把图片搞丢了 补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没有,怎么除U供电外的其它电有了。说不通啊?

头发短 见识也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追查TPS2231供电IC,发现没有装     芯片没装 你上电不会大短路 不会吧

出厂就这样设计的 没装我就跳过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没有,怎么除U供电外的其它电有了。说不通啊?

“测各大电感电压,除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EC短路的情况下:其它供电如何正常?请明示!

网友:
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能再发一帖吗?教下如何接线刷EC的程序。

网友:
先收下来了,EC的读取先留下

网友:
这表笔用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