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1-19):
今收到一台G460 ,描述开机掉电,检查外观良好,拆机无津液无私修,青灰,个个电感打值正常,查电。待机正常,触发瞬间掉电, 速度之快妙射, 不可再次触发,拔掉又可触发,主板保护了, 这是月饼老师课堂讲的,由于记得还算牢固  ,这下派上用场了,既然掉这么快必定是较早的电压出问题了,开始排查,查到U10 二级转换5VS 出问题了,对地了,拆掉管子和相邻的电容,还是短路,这下不好弄了,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断开,方大昭,烧鸡,2A 开始摸索,摸到PD6时躺了下 ,这二极管2不至于坏了对地巴,下面有个电容扣掉,阻值恢复正常380,上电亮机,维修用时5分钟,由于时间紧凑,下次法帖奉上图片,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真的好扎实呀

网友:
从迅维出来的都这么厉害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转换电压短路

网友:
电容坏的最多  短路

网友:
要是都像楼主修板有那么快的速度就好了,5分钟就射了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啊,,,

网友:
这种机器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烧机大法,看来对于短路来说真的算是绝招了。

网友:
电容击穿短路了

网友:
月饼老师的课真的管用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二级电压短路的。、最后是显卡芯片坏了。、可是我的机子也不会保护,就是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我就喜欢电容坏了短路的机器

网友:
后继短路导致掉电

网友:
好东西只有这么多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