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哪位月饼大师及各位大神给图LA57 MB (10254_2)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5-11-19):
(首先声明新手)今天接到一张这样的主板,通电大短,直接用烧机法烧机,烧机发现有一个贴片MOS管很烫,拆下通电(此管为上管)通电测试发现不短了,顿时感觉这么简单就一个上管击穿小意思,心里小激动(于是想马上换场管)

由于料板没有这种管子就随便拆了个好的N沟道管子飞上去        通电发现又烧了又是大短 此时认为没这么简单就把上下管全测量了一片,发现下管D级直接接地,认为是下管也坏了,于是拆下测量发现没坏,我想就应该是供电输出短了,   那就麻烦了打开电脑没图而且还是新手完全没有盲修经验                                              第一时间想到【迅维】网,打开网址可是搜索只有BIOS ,还有一个贴也是找图的没一个人回复太冷清了,于是我也发个贴尝试下,希望大神们能看到我这么勤奋,把你们手里的这个图给我,及需要的人们分享、分享        由于小弟是新手也不胜感激各位的电路图,我想我为了这个图也是拼了  打了这么多字

网友:
来了别落空,帮帮忙

网友A:
上、下MOS管,管理芯片一起更换肯定好。

网友B:
这个是 铁壳MOS管的 ?

参考LA47  (B470)的基本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铁壳MOS管的 ?

参考LA47  (B470)的基本设计

对啊,就是铁壳的,B470可以参照? 我还是想找有LA57的图,你有木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MOS管,管理芯片一起更换肯定好。

不对,它这是输出短路了,电源芯片应该没问题,只是输出把下管D级拉低了,我的下管没坏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对,它这是输出短路了,电源芯片应该没问题,只是输出把下管D级拉低了,我的下管没坏是好的

信不信由你!凡是上管击穿过的一般连带管理芯片也被烧毁了!

网友D:
不好意思。暂时没这图。你可以关注这个链接。以后应该会有人共享的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102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暂时没这图。你可以关注这个链接。以后应该会有人共享的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 ...

谢谢饼哥了,暂时只能用B470救救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凡是上管击穿过的一般连带管理芯片也被烧毁了!

原来是上家把芯片虚焊了,导致G级悬空了,手里暂时没这个芯片,先查查工作条件吧,现在我也想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上家把芯片虚焊了,导致G级悬空了,手里暂时没这个芯片,先查查工作条件吧,现在我也想换芯片了

人为故障那就没办法了!正常时上管击穿过的建议连芯片一起更换,保险且省钱,省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上家把芯片虚焊了,导致G级悬空了,手里暂时没这个芯片,先查查工作条件吧,现在我也想换芯片了

换芯片好了,应为我是新手我想多查查,所以就没直接换芯片

网友C(2016-01-07):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701-1-1.html图纸来了

此机已修好,下次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已修好,下次再用

恩,下次就有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