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量产双cdromU盘

楼主(2015-11-19):
有什么主控的U盘,可以制作成双cdrom启动U盘,是量产的,一并求教程

网友:
我自己量产U盘只能一个dvd+剩下的容量,好像没碰到能2个dvd+剩下容量的u盘

网友:
你大概看下  芯片的主控   只要有对应主控的联产工具都可以做成双启动的

其实双CD的 意义不大 你可以做两个U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