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无声音,请求指导!

楼主(2015-11-19):
已经更换过TPA3110D2,测得1脚有2.6V开启电压。7.15.16.27.28都有12V,

已经去掉了V23,防止静音高电压导致TPA芯片关闭。

5V-IF正常输出5V,AMP_R\AMP_L有2.6V,播放依旧是静音。在开机瞬间可以听见电流冲击喇叭的滋声,此后均无任何响声,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1-20 19:54):
谢谢7楼的朋友,这款机器程序有点问题,之前更换过内置外置没反应,来回调了几次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A:
那么输入有没有跳变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输入有没有跳变的电压?

没有,在开机时候测量喇叭,5.90,滋滋过后5.8 基本没有跳变

网友C:
采用干扰法在功放的输入端注入信号,听喇叭是否发音,首先确定功放是否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在开机时候测量喇叭,5.90,滋滋过后5.8 基本没有跳变

那说明没有输入,如何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用干扰法在功放的输入端注入信号,听喇叭是否发音,首先确定功放是否正常啊!

支持一下,信号注入法必行.......

网友:
看下菜单内是不是设置成外置扬声器了。是的话就改成内置扬声器就好。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如果功放和外围电路没问题,就只能换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功放和外围电路没问题,就只能换cpu了

,,,,,这才是痛苦的一面,可以正常开机,就是无声,看来无声很难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信号注入法必行.......

看来老兄也时内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