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不定时出现有条纹的花白屏

楼主(2015-11-19):
显示器是冠捷E950S 19寸的,刚开始客户拿过来之后,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然后慢慢逐渐的变成白屏,不过还不是真正的白屏,而是上面有很多竖条纹,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主机和数据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于是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果断拆机,拆开之后,看到一个帖子说晶振会导致这个问题,于是就去量晶振电压,量晶振电压的第一脚时,发现电压都正常,就是表笔一碰到晶振的脚屏幕就开始闪烁,打算换晶振,屏幕突然就又好了,本来客户说的就是有时好,有时坏,所以不知道是真没问题了,还是自己好了,所以求助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PS:本人是修电脑的,显示器电路是一窍不通,希望分析的浅显易懂一点,谢谢阿!)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先换个晶振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先换个晶振试试呗。

问题是,现在我没换晶振,他已经正常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我没换晶振,他已经正常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正常时用手指轻轻弹晶振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若没有电子电路基础的话,建议送维修的同行修吧

网友:
俩个可能 一个是驱动板一个是屏坏  建议先弄个好屏试试如果屏确定好的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屏供电或者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机靠谱点

网友:
有一些问题是比较奇葩 又是时候明明是不通电 死活不亮  拆开通电 又可以  装上去 反复开有可以    郁闷   又是同行的  有不敢收钱  怕以后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