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很奇怪,装上光驱,卡开机进度条死机。拆掉光驱,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5-11-19):
如题,本本是戴尔5525,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品牌没有多大关系。当装上光驱的时候,每次开机都是卡在开机准备进系统的界面,在win10下就是小圆圈转一半就不转了。直接死机了。拆掉光驱,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就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
一般死机这种情况的都是要一样一样拆下来判断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进CMOS看第一启动选项是不是光驱?

网友:
应该还是光驱短路了  你不信就量量

网友:
我遇到过usb短路造成进系统超慢的情况

网友A:
你换一个光驱上去看看

网友:
量量光驱接口有不正常的地方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光驱上去看看

外置光驱可以使用,内置的换多少都不能用。是怎么情况?

网友:
光驱问题引起的阿,换一个不用了话封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置光驱可以使用,内置的换多少都不能用。是怎么情况?

外置内置当然不一样了。那就是板子上的 事了

网友:
主板上光驱接口外围电路 工作条件检测下

网友:
拆掉光驱就好了  换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