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 0e907电容焊接方法,不要替换法

楼主(2015-11-19):
要直接焊接方法,不什么330替换,有什么技巧,要注意什么

网友:
你是做换板生意的吗?这个再怎么焊都会被看出来是修过的,想当新的换出去,难啊!

网友:
祭出神奇   “加引脚” 呵呵呵呵

网友:
用BGA机器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做过担心座子虚焊

网友:
bga试试看。。

网友:
想好看就只能上BGA,但有一定风险!而且这种大电容换新的都不是很稳定,看LZ想要美观还是要稳定了!

网友A:
不是想当新的换板,只是想换个原装的上去!没有BGA焊台就搞不定吗?

网友:
用吹风机也可以,只要温度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想当新的换板,只是想换个原装的上去!没有BGA焊台就搞不定吗?

用风枪吹,看你风枪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想当新的换板,只是想换个原装的上去!没有BGA焊台就搞不定吗?

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我还真看过机子有人还是一样换大电容的
跟狗啃似的
不知为何那么坚持一定要上大电容
CPU座可是在正背面的,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建议用BGA返修台焊接,方便安全

网友:
唉!试了下,搞不定,还是搞了6个330算了,新手,搞半天才搞定,居然开机正常了。大喜,感谢大家的关照,谢谢你们。

不过好像换了330后鲁大师检测时没有CPU温度显示了,怪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BGA换的,现在直接改了

网友:
用BGA可以吗?          那温度开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