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台DELL的M5010响7声

楼主(2015-11-19):
DELL的M5010响7声,红色A壳,屏,DVD,硬盘都不接,电流稳定在1.1安,判断故障在显卡或北桥,报价客户弃修。

网友:
估计人家通过某种方式已大体知道是这个问题了,故意来求证一下呢!

网友:
7声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楼主发此贴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7声是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楼主你这是来凑积分的吧

网友:
北桥吧,这种板子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你报价太高了

网友:
直接导致客户不想修

网友:
我这台是不上AMD CPU 报7声 上CPU 条子不报警 电流在1.8A 跳变 但不显示

网友:
别判断啊  拆出来 再说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通常是北桥问题,拆出来先用风枪吹下看

网友:
电脑北桥坏了遇到过

网友:
七声一般是吧北桥,但也有可能是哪个PG没出来!!!

网友:
现在做维修那么多,客户知道了问题估计要比三家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5-12-26):
我也有台只上U 和内存上电1A 不亮,是桥吗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北桥坏 了

网友:
我的换完北桥还是报7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