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1910nb灯管坏了,改装led灯条找不到12v电容

楼主(2015-11-19):
in1910nb灯管坏了,改装led灯条找不到12v电容麻烦知道的兄弟指出下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2-8 02:31):
已经弄好了,本帖封贴,没有学习修理显示器,撞进死胡同了,给迅维老师摸黑,,,对不起了,

网友A:
我教你,通电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C709、C801正极就是12V

网友:
这个都找不到,你怎么改灯条,,,,,,,,

网友:
这个还找不到?学费白交了。。LED升压条12V-36V。。只要正负不接错就好了

网友:
通电,带好安全帽,慢慢量呀

网友:
最好办法 通电测试 就知道哪个5v 哪个12v

网友:
教你的老师快被迅维辞退了

网友:
这学徒的都会找

网友:
看到这个 还以为是哪个小白 一看名片吓了一跳 LZ确定是本人  讯位学员没这么菜吧

网友:
刚开始学的吧。。。

网友:
这太好找了。你就找接主板线的地方。找个电容接上正极。负板接GND线上。这主板上好象有标记。

网友:
你基本可以不用搞这个了,有时候还是挺危险的 有300V高压

网友:
你要万用表干啥   通上电测电容不就知道了  用20V测上面的大电容

网友:
根据图纸慢慢测量

网友:
哈哈这个都不知道你也敢换,真是神迹啊

网友B:
我去,实地的朋友,你取学的泡妞么

网友:
找电容量就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实地的朋友,你取学的泡妞么

也许楼主还没出师,才刚开始而已

网友:
看滤波电容耐压

网友:
0.....兄台买了保险了吗? 买了才好通电测量

网友:
亲 万用表量一下不行吗?

网友:
而且看你还是迅维学员这个都不可能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通电测量就可以了

我不信他不会。。。。。。

网友:
可以看看过高压那边的电容的耐压值是否为25V的  跟着哪里追过去

网友:
量一下滤波电容5V,12V就知道了哈

网友:
是哪个老师教的 把学费要回来  是不是赵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通电测量就可以了

楼主发这个贴会伤到某位老师的心  谁然你能赚到几个下载分  但是。。。。。。。。。。。。。。。。

网友:
带好安全帽

网友:
通上电测量就知道了,要多动手动脑

网友:
高压呀,380v不是开玩笑的,12v接点都找不到...实地学员...好无语

网友:
也算是能人啊,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这个贴会伤到某位老师的心  谁然你能赚到几个下载分  但是。。。。。。。。。。。。。。。。

又不是我发地贴,回我干嘛

网友:
从芯片 VCC直接查出来啊,哈哈

网友:
攒点下载分  留个脚印!

网友:
这个应该好找

网友D:
楼主连12V电压都找不到,应该是新手,新手把灯管改成灯条应该比测电压难度高。找到25V的电容正极就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连12V电压都找不到,应该是新手,新手把灯管改成灯条应该比测电压难度高。找到25V的电容正极就是12V的

改好过好几个了,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源板什么情况找不到   只有35v 330uf的电容  测量的时候又不是12v的电压,在淘宝寄了一块电源板,等回来测量下     谢谢了

网友:
先学点电路t基础知识吧!

网友:
  这算实地毕业出来的???    招牌都砸了····

网友:
不用看。那里都有标着的

网友:
升压板自己改一个就卡一路

网友:
其实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到底哪个老师教你的?

网友:
通电阿  一个一个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