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下无所遁形华硕K43SD异常的集显供电维修很实用

楼主(2015-11-19):
        前几天接到同行的华硕笔记本说是进过水开不了机,我接过机器上电源发现有待机电流0.1这样习惯性的按了下开关而且还触发了到0.4就掉电好吧先拆机看看吧。打开机器发现CPU供电处腐蚀了那就上洗板水洗刷干净95831芯片拆下来在重新焊接上去周围的原件腐蚀严重的就换了搞完之后就上机,电流一下调到1.2  1.4 1.5然后又调到1.3就不动了,不亮机啊怎么这样呢?        进水位置主要在CPU供电位置那就重点查这里吧,量了一下CPU供电有1.1V这个正常

然后在量一下集显供电这有0.5V这个也貌似正常吧,
是这样吗?接下来上示波器它不会骗我们

我就先量一下集显供电的电感后端

大概0.5V接下来就量电感前端的波形来了

这就是电感前端波形,每格10V根据屏幕显示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为19V

既然这样我就在去测量一下集显供电的上管的G极电压图来了

还是每格10V示波器的显示屏大概是15V左右没有达到24V的正常电压

好吧看来还是CPU供电这里还有问题啊,根据上面的波形判断这是BOOT升压电路问题我就换了一个集显供电一路的升压电容接下来在看波形
这正常的电感前端的波形

每格10V示波器屏幕显示最高电压有24V,上管G极波形和这个差不多
接下来就看看电感后端的电压吧

这个和之前的异常集显电压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吧但是之前就是不行这个就可以

网友:
碰到几台出电压没波的,如果没示波器真不知搞到什么时候。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搞的,前面要有24V,才能供得起后面的0.5V集显的,学习了。精采,

网友:
如果LZ再上张换升压电容的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B:
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为24V  为啥应该是24v不是15v,有什么根据吗
哦,升压,公共点电压加5V ?

网友:
原来示波器是这么用的,不用它还真被万用表骗了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希望多出点示波器给我们新手多学习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唉!

网友C:
楼主错了吧,电感前端是19V,G级电压才是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为24V  为啥应该是24v不是15v,有什么根据吗
哦,升压,公共点电压加5V ?
...

上管G级24V是因为公共点19V,MOS管的原理G级要比D级大4.5V,G级大概是24V左右,导通MOS管,电感前端是19V,如果说G级是15V,MOS管不可能被导通

网友:
以后的机器上下管都集成在芯片了,波波还能继续这样用吗

网友: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还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错了吧,电感前端是19V,G级电压才是24V,

谢谢你的指正,电感前端是19V,上管G极才有24V,因为时间比较仓促错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如果还有问题的地方希望能够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为24V  为啥应该是24v不是15v,有什么根据吗
哦,升压,公共点电压加5V ?
...

上管G极24V因为自举升压可以达到,而电感前端是19V因为适配器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为24V  为啥应该是24v不是15v,有什么根据吗
哦,升压,公共点电压加5V ?
...

上管G极24V因为自举升压可以达到,而电感前端是19V因为适配器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搞的,前面要有24V,才能供得起后面的0.5V集显的,学习了。精采,

电感前端是一般是19V这个取决于公共点的电压,上管G极要比公共点多5V也就是24V因为他要让上管完全导通!

网友D:
在此问大家一个问题 X宝上面的示波器 那种接电脑上面用的 300-500大洋的 修本有用么?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此问大家一个问题 X宝上面的示波器 那种接电脑上面用的 300-500大洋的 修本有用么?

应该没什么用吧,要不大家都选几千上万的,不都成了傻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G级24V是因为公共点19V,MOS管的原理G级要比D级大4.5V,G级大概是24V左右,导通MOS管,电感前端是19V ...

一语明朗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啊,技术不错啊!

网友:
原来示波器是这么用的,不用它还真被万用表骗

网友:
用万用表也可以量出上管G极电压低吧,也一定就要用示波器。

网友:
用万用表一样可以量到电压偏低的

网友:
羡慕有示波器和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就差那么一点,就不亮机,真是怪了

没有完全导通应该是电流不对的,后面的检测不正常所以不亮

网友:
是不是不完全导通导致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