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屏幕坏了,想拆下去,另外接个显示器用,但是 ...
dell 1450 屏幕坏了,想拆下去,另外接个显示器用,但是8声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5-11-19):
dell 1450 屏幕坏了,想拆下去,另外接个显示器用,但是8声报警,怎么办,实在是想拆掉原有屏幕,强迫症,呵呵
显示器
DELL

网友:
换个屏幕把,dell检测就是这样

网友:
DELL不检测到屏就会8声报警

网友:
光把原来的屏的电路板拆下来接上

网友:
有强迫症就换一个屏 不换屏就换机器

网友:
还是换块屏合适

网友:
换屏吧,直接

网友:
直说 换换换换

网友:
不会是板子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