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拆不下来

楼主(2015-11-20):
本人用的是【迅维】cf160两温区的!拆了几块主板都让我给搞报废了!有几块加焊后桥短路了!在用的时候感觉有的桥能取下来!有的硬是取不下来!锡不化,

网友:
先调温. 用测温线,把温度测好.  我刚买新机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  还有焊南桥的时修,底下板的温度可以不开. 做北桥一定要加底下的加热[100度预热板].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温度每控制好

网友:
温度没调好,去问客服,她会给你满意答案

网友:
其实基地的东西还是很好的。不过我们一定要明白,拆、换桥的操作,只要控制好温度,成功的机率才会高,100%的成功也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用BGA都搞不定桥吗?从风枪练起吧

网友:
是英特尔的还是AMD的芯片 可能温度不够 就取桥了 用镊子推一下 能动在取桥

网友:
温度怎么调?我的底部加热是340度上加热360度

网友:
你上风嘴320????

网友:
上风嘴230 下风嘴240到250  温度保持 镊子轻推 温度可以一直保持 桥动了 就可以拿了  上下拿 别左右推

网友:
有的是打黑胶的  要用刀片   慢慢划开

网友:
不是锡不化  可能有黑胶的  要不就是你温度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