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拖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烙铁的温度应该多少度?

楼主(2015-11-20):
最近连续弄废了两片板子,拆芯片的时候一个点也没有掉,拖锡脱掉了好几个。感觉无铅的锡球好难脱掉呀,温度低了拖不掉,温度高掉焊盘,烦呀。我是新手,搞维修的老鸟们给点帮助,回答我几个问题。
1.什么情况下,焊盘容易被脱掉?
2。正确拖锡的方法,烙铁大概应该多少度?
3,。主板上总是有糊了的焊膏,是焊膏不好,还是我涂的太多了?

网友A:
1、焊锡没有融化完全时容易掉
2、如果是无铅的,先用有铅锡丝加焊,这样无铅就变成有铅的了
3、我一般用360!
4、用洗板水洗干净,糊的话有可能是焊膏太差了吧!

网友B:
为什么用烙铁呢风枪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焊锡没有融化完全时容易掉
2、如果是无铅的,先用有铅锡丝加焊,这样无铅就变成有铅的了
3、我一般用3 ...

感谢,感谢,实在是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对我帮助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烙铁呢风枪不好吗?

BGA后的锡球用风枪怎么去掉?

网友:
可以用吸锡线试试

网友:
加锡然后板子立起来,再用刀头,锡会到烙铁头上的,烙铁头上的锡有点多了,就到桌子边敲一下,往复以上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