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进水无待机秒杀

楼主(2015-11-20):
型号:神舟战神K610C
板号:W650SR
故障:进水无待机
维修过程:
       裸板上电0.001,无待机电压。看到PU3处腐蚀,马上清理干净。测PL10、PL11对地阻值正常。(想这钱已到手,哈哈。)   通电电流还一样。马上测工作条件。这个芯片是UP6182和TPS51125通用的。测16脚VIN无19V,量16脚对地正常。测PR113处电压正常。把UP6182拆下来,从16脚飞线到PR113处。怕进水芯片也好了。料有直接换了一个TPS51125。再次通电,电流一路上升。         小故障,希望大家加点分。谢谢!

网友A:
最近论坛很少技术贴了 希望大家多多发帖

网友B:
能问下 神舟板子上有个AO4914的管子烧了,有哪些型号可以代换,搜了很多帖子,都没有相关的

god

网友:
这是相当顺利呀

网友:
其实我是来加分和赚分的,嘿嘿,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C:
没有思路,直奔主题!有点看不懂!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思路,直奔主题!有点看不懂!

你看完了吗?待机芯片处腐蚀。

网友:
有点无理头  说得在细的最好  。

网友D:
楼主没有抱着分享的态度去组织语言

god
god

网友E:
待机芯片进水腐蚀了。楼主捡到钱了,收了多少大洋。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芯片进水腐蚀了。楼主捡到钱了,收了多少大洋。

同行的机器,钱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抱着分享的态度去组织语言

分享的态度是有的,语言组织能力欠缺。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的态度是有的,语言组织能力欠缺。见谅。

楼主是外国友人 :神父  能把我中华语言组织成这样实属不易   大家见谅  进水断线确实不少

网友:
小问题 但是谢谢分享

网友:
好經驗,學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论坛很少技术贴了 希望大家多多发帖

要是每20个帖子,就额外加分50 积分  我相信还是有人员愿意把大把技术帖子的发出来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问下 神舟板子上有个AO4914的管子烧了,有哪些型号可以代换,搜了很多帖子,都没有相关的

这个是双N沟道,如果没有料的话。网上拍一下。

网友:
看图片发现楼主焊接技术不错。哈哈

网友:
看起来很轻松啊,只要进水不是太多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思路不乱,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双N沟道,如果没有料的话。网上拍一下。

料板找不到,只能网购了,谢谢

网友:
只能说这水进的给力

网友:
听起来简单

网友:
也太顺利了吧!!

网友:
从16脚飞线到PR113处。怕进水芯片也好了。料有直接换了一个TPS51125,这句话有问题,应该怕进水芯片也坏了,然后才换的芯片,就是芯片供电烧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