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5L2026D无法擦除

楼主(2015-11-20):
我的编程器是JT1199的.25L2026D无法擦除.程序也写不进去.

网友:
会不会BIOS芯片坏了

网友:
要么芯片坏,要么没放到位

网友:
没放置好吧。

网友:
读取可以吗

网友:
我是取下刷的也不能擦除.自动也写不进去

网友:
能读取保存就是不能写进去

网友:
有可能芯片坏了或者芯片和编程器接触不良

网友:
你换个芯片再来试

网友:
在洗下BIOS 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编程器太便宜,20多块钱的,识别不了芯片,不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