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 无线网可以用,插有线识别不到

楼主(2015-11-20):
hp 6930 无线网可以用,插有线识别不到,网口是好的,芯片各信号也正常,还有哪方面可能会导致?防雷击?
各位大神帮帮忙,论坛中hp6930集显的图纸和我那个都差不多,那笔记本的版号没找到

补充内容 (2015-11-22 16:06):
已经解决,测试进网卡的数据线都是通的,因为第一次修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网卡坏了,换了个网卡可以用了,不过boss已经把电脑装好了,所以没测,刚刚拆了个dell的,发现进网卡不是一组数据是不通的,

补充内容 (2015-11-22 16:09):
没有找到采纳答案的地方,怎么把帖子改成 已解决M我一下

网友:
网卡认到没有

网友A:
只能换个网卡芯片尝试排除,个人看法

网友:
认到网卡了?

网友B:
网卡认到,驱动装上,就是不管插不插网线,都提示没插入,网口检测没问题

网友:
认到了,还能装上网卡驱动,就是插不插网线都提示没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个网卡芯片尝试排除,个人看法

已准备换了试

网友C:
小白不懂,会不会是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不懂,会不会是保险烧了?

网口到网卡有保险么?我测几个信号都是3.3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短线,你跑跑线路吧

网友:
一修一般换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认到,驱动装上,就是不管插不插网线,都提示没插入,网口检测没问题

网桥换了没有

网友:
看补充,已解决,换了网卡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我想问下,认到有线网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