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221灯管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5-11-20):
前几天收到一华硕显示器,情况为,开机亮,显示LOGO,然后灭,两秒后再亮,大概3秒后灭。。首先换了一个另外的屏,情况依旧,,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测电源板16V和5V都有,,在亮的时候,16V为14.8,5V为4.9的样子,,不亮的时候16V为16.5,5V为5.3,,个人觉得应该是正常的,亮的时候测电源板上应该是ON/OFF脚为2.8另外有两个脚没有电压(电源板上没有标引脚定义,个人猜的)。。。
然后拿了一个联想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来试这个屏,不插屏线,能够亮10几秒,插上屏线后,就这样了,,后来把灯管换了,,买了一块电源板,,情况还是这样,,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屏一定坏了

网友:
接上本来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会正常显示,过两秒就黑

网友A:
接以前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不插屏线,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以前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不插屏线,正常吗

不正常,就是亮两秒就黑了,换了另外的屏也是这样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介意LZ可以测屏试下 更能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屏明显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介意LZ可以测屏试下 更能确定是哪的问题

但是接本来的屏和电源板驱动板。。。显示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要黑屏

网友C:
用本来的屏能显示就解释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接本来的屏和电源板驱动板。。。显示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要黑屏

或者你把屏上的主芯片加焊一下试下

网友D:
既然用原来的板子试屏是好的,那么你就再换一个好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接原来的驱动板不接屏线看看能不能长时间背光亮,如果不能再换一个灯管是好的测试屏试原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不接屏线试试,能不能长时间亮

网友E:
查屏各项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用原来的板子试屏是好的,那么你就再换一个好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接原来的驱动板不接屏线看看能不能长时间 ...

嗯。谢谢。。不是一样大小的屏换来点灯管有影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屏各项供电看看正常不

谢谢。屏电路会影响黑屏?黑屏的时候用手电照,还是有图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不是一样大小的屏换来点灯管有影响没

不一样的灯管试  比如19寸和22寸之间都可以只要是灯管是好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的灯管试  比如19寸和22寸之间都可以只要是灯管是好的就行

谢谢。。用一个17的灯管试,一样黑,,用论坛别人说的方法短接ON/OFF接5V,,一直亮,,,拆另一个HKC的22的显示器的屏来试,,又什么都正常,,实在头有点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用一个17的灯管试,一样黑,,用论坛别人说的方法短接ON/OFF接5V,,一直亮,,,拆另一个HKC的2 ...

你那个显示器是22寸的吧 22寸灯管功率比较大  17寸的功率比较小  代换试也不要用尺寸差距过大的试 现在你还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过一下就没背光黑了 是控制信号原因引起的还是 电源高压一体板引起的 或者是灯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本来的屏能显示就解释不通了

电源版检测到12或者5v过流了,灭了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显示器是22寸的吧 22寸灯管功率比较大  17寸的功率比较小  代换试也不要用尺寸差距过大的试 现在你 ...

我又把灯管重新全部断开来接好,,现在亮了,,开始试机了。。谢谢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源版检测到12或者5v过流了,灭了指示灯还亮吗

在黑的时候指示灯是蓝的,,现在试机了,,估计是之前灯管没弄好,,但是拆开灯管也是焊好了的,,不接机器还是两秒就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黑的时候指示灯是蓝的,,现在试机了,,估计是之前灯管没弄好,,但是拆开灯管也是焊好了的,,不接机 ...

那就高压板有问题了,换个新的上去,一个还是同样故障,就再接个上去,反正插下线也不麻烦

网友G:
有的屏是用一下才出的问题 LZ 这个是屏挂了

网友H:
顶楼前面2张图片,是原始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屏是用一下才出的问题 LZ 这个是屏挂了

试了两个小时,,还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顶楼前面2张图片,是原始故障吗?

不是,,是接的另外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接的另外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这么说就是屏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说就是屏坏掉了?

不是啊,,还是灯管的原因

网友:
试灯子的方法:可以不接屏线。把灯管全接上。主板接上VGA线。开机试灯管。如果一直亮。灯管子没有问题。接下来在换主板。如果换主板能出人。不一会就变成你上面的图片。100%屏坏了。屏电路可是不好试。一点一点的试。后边也有1117等管子。要一点一点的试。如果电压正常。就换那个主块。那个块很贵的呢。和主板的IO差不多。不太好焊。有一个脚连不好就有线。

网友I:
楼主吧事情整的非常复杂、乱。第一:你说的花屏或者出现云雾等现象,不一定就是屏有问题,你说了用他原装的板子些都能够正常显示,只是亮1-2S就灭 而且你后面说灭了还是可以看到图像的,在用其他的配件来试屏,屏出现云、雾等 是说明排线的的排序或许程序不对引起不能说明屏坏,第二:有图像但没有背光,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啥 不用我在说什么了,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把它弄得神秘兮兮的 ,还换这个换那个。。。

网友:
还有随便说2点:1.如果原来的配件捣古来捣鼓去最后装上好了 说明配件接触不好或者有氧化 2、不同机器的屏线不能乱插 看起来好像相似的也不能乱插,查一下5V的屏供电在左边还是右边,供电一样的时候才可以查 不然屏主板冒一缕青烟你就等到赔钱吧

网友J:
换个 通用驱动板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 通用驱动板 看看

谢谢 ,,已经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吧事情整的非常复杂、乱。第一:你说的花屏或者出现云雾等现象,不一定就是屏有问题,你说了用他原装的 ...

看你也就是不懂装懂

网友K:
恭喜你东西都买亏了   这个机可以送到火葬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恭喜你东西都买亏了   这个机可以送到火葬场了

呵呵,,是啊,东西算是白买了,现在自己用

网友L:
屏都换了,看下驱动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都换了,看下驱动板呀

想着能亮,,就看了下驱动板到屏的5v稳不稳,看了下稳起就没管驱动板了

网友:
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你也就是不懂装懂

我是不懂 ,我懂的话不会问17的19的22的灯管可不可以互相代换试,你在哪搞了半天换这个换那个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换回到了原点,而且最后还莫名其妙的好了,,还是你懂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不懂 ,我懂的话不会问17的19的22的灯管可不可以互相代换试,你在哪搞了半天换这个换那个最后还是什 ...

我不懂,所以才搞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不懂 ,我懂的话不会问17的19的22的灯管可不可以互相代换试,你在哪搞了半天换这个换那个最后还是什 ...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我觉着你讲的有道理。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弄的很复杂。   一闪就灭,一般考虑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接个通用高压板和灯管一试就知。

网友:
外接电源,外接灯管,逐步排查。

网友:
直接外接个高压板给灯管供电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