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享打印机正在检查windows update(更新)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11-20):
网络共享打印机正在检查windows update(更新)  是什么原因呢

  使用打印机的时候提示正在检查windows update该怎办?在使用打印机连接的时候,显示正在检查 windows update 需要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打印机网络共享,驱动程序不兼容引起的故障,更新驱动程序,下面分享网络共享打印机正在检查windows update(更新)解决办法。

  使用打印机的时候提示正在检查windows update该怎办?正在检查 windows update 需要一段时间,这是因为网络共享打印机网络共享,驱动程序不兼容引起的故障,更新驱动程序。

  1、这种情况,看似打印机和系统更新风牛马不相及,其实是打印机驱动程序不兼容触发了调用系统更新的缘故

    2、通常发生在局域网网络共享打印机的时候。连接打印机的操作系统和共享该打印机的操作系统之间一定不是同类操作系统。比如XP和Windows 7 之间,如果都是Windows 7 还有(32位和64位的区别)因为Windows Update也会管理驱动程序的,如任务栏显示,可以打开便知。

    3、那么,使用网络打印机,为什么会弹出Windows Update更新的提示呢?这是因为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更新可以找到匹配的驱动程序的缘故。按Windows+R组合键调出运行窗口,输入命令:control Printers(点击确定)打开设备和打印机。

  4、右键点击打印机

  5、自动调用向导检测打印机是否有问题。

  6、稍后弹出各种方案→应用此修复程序

  7、正在解决问题→正在与家庭组共享的打印机…

  8、已经修复打印机共享的问题了。

  9、如果还是有问题,说明Windows Update不能解决打印机驱动程序的问题,可以到打印机官网找到和操作系统匹配的打印机驱动程序,重新更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