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系统删除100m隐藏分区的方法

楼主(2015-11-20):
win7系统删除100m隐藏分区的方法

  安装了win7系统的电脑上,有的会出现100M的隐藏分区,有的却没有。其实这100M的隐藏分区是用原版的win7系统安装的时候,其自带的分区工具自动分出来了的。如果你在安装win7系统之前,用第三方硬盘格式化工具对硬盘进行了分区,这样就能避免出现100M的隐藏分区了。

  1、BitLocker的规定,引导文件和Windows文件要分开。

  2、防止误删除。如果启动文件保存在系统分区,很容易因为系统分区上的重装活动,而格式化丢失这些启动文件。该驱动器没有盘符可以很好的的阻止意外删除引导文件。

  虽然这100M隐藏分区有它存在的意义,但是问题来了:为啥同样是win7系统,别人的电脑却没有这100M的隐藏分区?这100M的隐藏分区可以删除掉吗?

  其实这100M的隐藏分区在一定程度上给一部分用户造成了不少的苦恼。刚出厂的笔记本,或者你在安装WIN7时采用安装文件创建了分区,那么都会带有这100M隐藏分区。他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的坏处:
  1、不能使用GHOST版系统光盘来安装WIN7,仅能使用安装版的进行一步一步地安装。

   2、安装完系统后,不能使用Wingho、OneKey Ghost等一键还原类的软件进行备份系统。

  3、Norton Partition Magic无法正常使用,如果你尝试修复这100MB分区,会导致已安装的WIN7无法引导。

  4、带100MB分区的WIN7激活很麻烦,总不成功。

  5、PM无法对分区进行操作了

  6、错误删除这100M分区有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启动,如图

  错误删除100M隐藏分区造成的系统无法启动

  其中不能正常使用GHOST的问题,恐怕是最触动用户的。因为用GHOST备份系统,已经成为了很多用户的习惯,用微软自带的备份工具,恐怕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另外,第4条,也是让很多用户深恶痛绝的一点。

      现在为大家介绍如何删除win7系统中的100M隐藏分区:

      第一种删除win7系统100M隐藏分区的方法:

  直接使用第三方格式化工具diskgen、PM给硬盘重新分区(硬盘内所有资料都会丢失,操作前请把重要资料拷贝出来)。Ghost版的系统直接安装在C盘即可,win7完整安装版系统的话就跳过分区那一步。

  第二种删除win7系统100M隐藏分区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不改变原来硬盘的分区结构和数据,也可以称之为无损删除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Windows 7后,单击开始按钮,键入“cmd”(不带引号)到搜索框中,右击它并选择管理员身份运行 。

  2.键入" bcdboot c:\windows /s c:"    ( 这意味着将启动文件复制从c:\windows到c:\ )

  回车后你将得到一个消息 " 已成功创建启动文件",如图:

  3.在搜索框里输入"diskmgmt.msc"以启动磁盘管理。定位到C:\分区和将该分区设为活动。

  4.重新启动,回到磁盘管理 。 你可以删除这个已经没用的100MB的隐藏分区了。

  虽然这种方法理论上不会损伤硬盘原来的数据和分区,但是你的硬盘中如果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的话,还是提醒你有必要把这些特别重要的资料拷贝到U盘或移动硬盘上,毕竟数据无价

网友:
不会弄bcdboot当然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反而去怪分区也是呵呵哒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用DISGENIUS来操作的

网友:
DISGENIUS    删除再创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