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麦克风声音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20):
电脑麦克风声音小的解决方法

  最近与朋友QQ视频的时候发现朋友笔记本电脑麦克风声音很小,这边很难听清楚对方说什么,朋友也不解,刚买不久的笔记本麦克风声音就很小,不知道怎么处理,之后为其远程设置了一下效果好多了。其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的,下面给大家分享下笔记本麦克风声音小的解决办法,供大家参考和学习,希望对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解决电脑麦克风声音小的方法/步骤:

  1、如果是QQ语音或者QQ视频麦克风声音小的话,首先调节下QQ语音麦克风音量设置,如下图:

  首先打开QQ语音视频设置,然后切换到“语音”调节设置,勾选上“自动放大麦克风音量”,另外将右侧的音量调节到最大即可。

  2、如果以上方法,麦克风声音依然很小,那么再设置下系统增强麦克风效果,以Win7系统为例,教你如何设置开启增强麦克风,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从Win7开始里面进入“控制面板”,然后点击进入“硬件和声音”如下图所示:

  3、进入硬件和声音面板后,点击进入“管理音频设置”如下图:

  4、在“管理音频设备”设置窗口中,切换到“录制”选项卡,然后在麦克风设备上右键选择“属性”如下图:

  5、最后在麦克风属性对话框中分别设置如下图所示,可以适当的调节高一些麦克风增强效果。

  注意事项:

  按照如上图所示的设置增强麦克风效果即可,设置完后,点击确认保存,电脑麦克风声音小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再去语音或者视频就可以发现麦克风声音明显增大了,如果效果还是不怎么好,请检查麦克风是否质量不行,建议重新购买一个带麦克风的耳麦试试。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方法,刚才试了一下还不错哦

网友:
是不是在百度复制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