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线换了,驱动板换了,还是这样

楼主(2015-11-20):
请教高手,这是那里问题呢
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找个一样大的屏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啊?

网友:
请教高手,这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图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
不是还有逻辑板吗?

网友:
换了个SM4005 还是一样

网友:
你的屏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测屏看下 不过我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你压下软排线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屏坏了

网友:
为何你就不想想是屏坏了呢

网友A:
屏的的问题比较大,换屏主控试试
菲克斯
不要换屏的主控,这种情况应该是VGH电压偏低所引起的,查一下屏逻辑板上面的电压。
详情

网友:
楼主 屏有问题了 你检查没检查电源板上的电感呀 有没有虚焊 可以试试 希望有奇迹发生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那就是屏有问题了,可以放弃了

网友:
只剩下屏的问题了

网友:
LZ不要折腾了 屏挂了

网友:
一点点排查,可以接着换屏和电源板

网友:
这样的就别修了。修上也用不住。

网友:
很明显 屏本身有问题或者屏芯片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屏坏了 放弃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哦呵呵 你这个也可以送到火葬场咯 屏宣告死亡

网友:
照这样看是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了,一般这情况,我就放弃了

网友:
大哥,屏坏了,还用想吗,屏线驱动板都换了,

网友:
屏坏了,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
屏坏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只要有单色的横线一般就可以断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基本是屏了!

网友:
这样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驱动板跟屏线都换了,要么是屏,或者,你的显卡好不好?

网友:
屏坏了吧,没得修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或先测一下屏确认屏是否坏了。

网友:
找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很遗憾。感觉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的问题比较大,换屏主控试试
不要换屏的主控,这种情况应该是VGH电压偏低所引起的,查一下屏逻辑板上面的电压。

网友:
遇到一次 电源板坏了 也这样

网友:
这问题怎么能想到屏线与驱动板

网友:
只要是能想到的 维修的时候只要修不好 都会去修一把 这个有病乱投医是一样的 难道你没有过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问题。仍了吧

网友:
你都换完了还不行那不就是屏的事了嘛

网友:
屏挂了 不用修了 直接换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啦没有搞的价值

网友: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逻辑板上缺电压

网友:
应该要屏本身坏了

网友:
别换了。那是屏的事。供电的事了。有可能是大块有接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