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用无线路由器怎么连网

楼主(2015-11-20):
   无线路由器现在在家庭中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要用无线路由器来进行连网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度的,接下来以WIN7 32位旗舰版系统(win7zhijia.cn/xitong/x86/)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讲下用无线路由器要怎么连网。

1、首先最简单的,检查网线,网线是否接好,插网线口是否损坏,这个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您没有用网线,用的是无线网,那请您检查笔记本电脑上的无线网开关是否关闭,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笔记本的右上方,有的是按键的,有的是触屏的,总之根据自己电脑的型号去解决,类似于像手机信号一样的图标,打开即可 。

2、我们得从头再分配一下我们电脑上的ip地址,以至于获取路由器IP地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的ip地址没有换过来,用的路由器还是以前的ip地址,这样是上不了网的,所以小编建议大家从头再分配一下电脑上的ip地址,从而将无线路由器的地址获取即可。

3、有一些电脑新手朋友们不会获取分配ip地址,小编就在这里教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在我们的桌面找到宽带连接这个图标,然后将鼠标移动上去,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后,我们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属性上,然后点击,打开属性后我们选择网络选项,选择后,点击自动获得ip地址即可完成。

4、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网络其实链接上了,但是是您的浏览器奔溃了,导致打不开网页,鉴于这种情况下,请您用电脑上您常用的修复工具去修复一下,修复后再试试能否连上网,方法就是这么简单,具体的还要您自己去实践。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6377.html文章链接

网友:
搜到无线信号,输入密码就行啦,很管间

网友:
基础知识,帮顶

网友:
网络不好,发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