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21e不触发维修记录

楼主(2015-11-20):
       时间:2015.11.19 上午
       地点:江苏 无锡
       型号:Thinkpad X121e  版号:DAFL8AMB8D0 REV:D   AMD芯片组

  今天一开门同行就拿来一台X121e来修,说问题不触发让我们来看看丢在这里就走了,接上电源待机0.01按开关没有反应,迅速拆机检修!

我个人维修不触发的维修流程与思路:
    1、观察全板、打值是否有腐蚀、短路的,经过一番测量没有短路、腐蚀的。

    2、测量公共点有19v,说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测量3v5v以产生,说明待机正常。

    3、基本条件都有了,就查查EC工作条件:
         (1)、供电:3.3v高电平正常

             (2)、时钟:有*号表示没有安装,说明是EC内部时钟产生或南桥给的

             (3)、复位:3.3v高电平正常

             (4)、LID休眠:3.3v高电平正常

             (5)、ACIN电源检测:3.3v高电平正常

             (6)、开关按键:3.3v-0-3.3v 高低高电平正常

             (7)、BIOS程序:在论坛里找了几个刷上去也是一样(1 2 5 6脚打值,阻值一致说明BIOS芯片没有断线)

              (8)、DNBSWON#给南桥开机信号:3.3v-0-3.3v 高低高电平正常

              (9)、ICH_RSMRST#:3.3v高电平正常(个人小经验:这个信号大部分为高电平时说明EC工作条件基本都满足)

     4EC条件满足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1)、RTC电路:(个人小经验:我遇到这种南桥时就会直接测量南桥上这个小电容,有3v左右电压基本可以判断RTC电路为正常!)

               (2)、时钟晶振:32.768k两脚有压差,由于这边没有示波仪姑且算是正常

              以上都是满足的为什么还是不触发呢,AMD芯片组还有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工作条件1.1v:测量果然没有电压,迅速测量开启脚3脚(为3.3v正常),(个人经验:当开启脚正常时,我会随便测量下PQ67下管G级,如果为高电时说明有短路保护或有极性电容性能不良,没有电压时则芯片没有工作),这里为G级高电平迅速断电找个330uP有极性电容换掉(这电容也算是AMD的一种通病吧,),通电触发只看见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维修总结:问题由1.1v不正常,导致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不触发

     这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为了给新手一个维修流程与思路,由于小弟我技术水平有限有遗漏、错误的地方,请高手们指正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觉得小弟这个帖子还可以的,还望加点积分,谢谢

    维修时在论坛在找了一圈发现只有英特尔芯片组的图纸,没有AMD芯片组的图纸,只好去X宝买了一个,图纸、BIOS都共享给大家

 会员7074912元2023-9-2 16:03
 会员11861492元2022-11-1 17:10
 会员6094492元2022-10-14 11:40
 会员2115392元2022-9-21 22:37

X121E DAFL8AMB8D0 REV D.pdf

X121e EC AMD芯片组 DAFL8AMB8D0 REV D.rar

网友:
说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
很给力,加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华硕X750这个1.1V也经常出问题导致不触发

网友A:
顶起,楼主说的x宝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果断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赞并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楼主说的x宝是什么意思

淘宝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怎么知道南桥上的那个是电容是RTC电路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怎么知道南桥上的那个是电容是RTC电路中的。

不通电时,只有RCT电路有电

网友:
我这有几块这个板子修好了三块  剩下的都是桥坏了 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楼主说的x宝是什么意思

就是淘宝啊!这是暗语!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功力不是一般的深厚

网友:
以前修过不上电的 是5V 后级电容坏    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的信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啊 学习学习

给力帮忙加点分哦

网友:
1.1v图纸有点模糊啊

网友:
看帖几分钟 发帖小时

网友:
嗯嗯~其中感受只有发过贴的人最懂得

网友:
有心的骚年 辛苦了~~

网友:
楼主费心了 挺详细的 不加精可惜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复位信号3.3和休眠信号3.3分别从哪里测得的

网友:
不触发AMD我直接测下跳变然后直接查1.1v,因为坏的多

网友:
图文并茂,条理清晰。适合大部分坛友学习,赞一个。

网友:
非常给力 详细

网友:
写的好!加分必须的啊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新手一看就很明了

网友:
LZ经验丰富,多谢分享图纸。

网友:
这样的也修好了

网友:
思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果断像高手学习啊

网友:
AMD的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容易忽略,修英特尔的比较多。

网友:
感谢楼主 小白已收藏

网友D: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cn1990
谢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谢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修到过

网友:
思路明确,分析头头是道。基本功很扎实,小经验很贴心

网友E:
开关按键:3.3v-0-3.3v 高低高电平正常7 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按键:3.3v-0-3.3v 高低高电平正常7 N

有何指教?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思路不乱,学习

网友F:
写的不错  思路清晰   那个电容你是怎么知道正常后rtc就正常的   是看数据手册 还是经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写的不错  思路清晰   那个电容你是怎么知道正常后rtc就正常的   是看数据手册 还是经验啊

AMD还一款南桥,这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啊,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MD还一款南桥,这个电容是通病

刚上维修路  这个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上维修路  这个不知道

呵呵,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有图有讲解一看就懂,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经验很强大,看这个贴对我们新手有很大帮助,开机流程说得太详细了

网友H:
在哪里给你加分啊?楼主分析的很缜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有这样的帖子很好 基本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里给你加分啊?楼主分析的很缜密

      有5分和-5分,不要点错了哦,谢谢

网友I:
南桥1.1v待机供电不良,一年前我就交给小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南桥1.1v待机供电不良,一年前我就交给小弟了

呵呵,高手,还有高招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高手,还有高招能分享下吗?

什么机器,什么问题,你问我答

网友:
1.1V  顶一个,经常遇到AMD这样的通病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非常牛  ,,            技术好,维修人品也好 我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顶起,楼主说的x宝是什么意思

老哥,给你评分了哦 ,刚才忘了,补上额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哥,给你评分了哦 ,刚才忘了,补上额

好的,谢谢

网友K:
     AMD   1.1也是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AMD   1.1也是触发条件

嗯,是的

网友:
真好 啊     再看一遍

网友:
前面看的还行,就是1.1v哪里有点模糊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小经验不少 求赐教

网友:
还没修到 应该会发展为通病

网友:
厉害,这时序66的表示还对amd不是太懂

网友L:
有那么多的电容,楼主怎么确定是那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那么多的电容,楼主怎么确定是那一个呢?

不通电的时候你可以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膜拜大神。。学习了。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不可忽视。

网友:
同样的问题,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