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L 版号 LA-5081P 进系统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5-11-20):
散热上没有问题,温度也不高,进系统用30-60min掉电,再次出发也能正常运行,去掉温控芯不亮就掉电了,没有示波器,对于断电就不知从哪里开始修了……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可以一试

网友:
重最简单的开始做 系统 bios  主板上有问题 没示波器不好修呀

网友:
刷个BOIS试试吧

网友:
应该还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刚开始死活不刷BIOS,我在无奈的情况下 刷bios 好了……谢谢啊,刷刷有惊喜哦……

网友:
查温控电路  或改blos ME模块试试了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不会吧 巧合了吧 刷能刷好

网友A:
先把温控摘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温控摘了  试试

温控一摘就 掉电了,开机不亮就掉了,试过了,我是刷好的

网友:
温控一摘就 掉电了,开机不亮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