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288na0dx这个ec是否带有程序?

楼主(2015-11-20):
e40-70联想的机子,客户说进水,拆开没看到进水痕迹,测得3,5v芯片都挂了,ec也挂了,芯片订回来,目前待机有了,但是不触发,测得3v/5valw_pg被ec拉低了,线路断开就有3.3,连上就没有,还有adp_id也没有,处于关闭状态。换一个ec也一样。。。当然ec复位时钟是有的,lid都正常,就是不发出pbtn_out#。。。现在怀疑是不是自带程序的,求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刚分析了下电路,ec供电是由线性+3vlp给出的,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会读取bios配置自身脚位,然后开启待机3.3valw,但是bios芯片供电是由3.3valw转换过来的。。所以到这里就矛盾了,除非ec自带程序,否则无法解释。但是3v/5valw_pg老被ec拉低,真是奇怪啊,难道程序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能出待机3.3,有这么巧?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这种ec 带程序 你可以淘宝买个剪板的